各位!我想把尾浆的装动方向换一下,可以吗?

楼主(2006-11-13):
喜路宝30,尾浆是朝着机尾方向转的,我想让它想相反的方向转,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危害?谢谢!

网友:
你就试试吧!我也想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
现在大虾不说了,都看你的了!

网友A:
  尾桨可以是推式,也可以是拉式,一般认为以推式的效率为高。虽然不管推式还是拉式,气流总是要流经尾撑,但在尾桨加速气流前,低速气流流经尾撑的动能损失较小。尾桨的旋转方向可以顺着主旋翼,也就是说,对于逆时针旋转的主旋翼,尾桨向前转(或者说,从右面向直升机看,尾桨顺时针旋转),这样尾桨对主旋翼的气动干扰小,主旋翼的升力可以充分发挥。尾桨也可以逆着主旋翼的方向旋转,也就是说,对于逆时针旋转的主旋翼,尾桨向后转(或者说,从右面向直升机看,尾桨逆时针旋转),这样尾桨和主旋翼之间形成一个互相干扰,主旋翼的升力受到损失,但尾桨的作用加强,所以可以缩小尺寸,或降低功率。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设计得当时,一般选择顺着转,只有设计不当、尾桨控制作用不够时,才选择逆着转,像米-24 直升机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可以是推式,也可以是拉式,一般认为以推式的效率为高。虽然不管推式还是拉式,气流总是要流经尾撑,但在尾桨加速气流前,低速气流流经尾撑的动能损失较小。尾桨的旋转方向可以顺着主旋翼,也就是说,对 ...

 说的真详细。

网友:
4楼有道理的。尽量按原厂设计安装,如有特殊情况(装象真机外壳)也可以,我看到国外有人改过。

楼主:
明白啦!谢谢个位!

网友:
又上了一课: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又遇到高手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