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刷当发电机用不知可否?

楼主(2006-11-13):
准备买个大个无刷再接上风车或别的动力源做发电机用不知可否,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行的,不过是三相交流电。

电压不会高(因为转速你高不起来),点个 LED 都不容易啊。

楼主:
用低KV值(比如800的)的电机,然后给他个20000~30000转。电压应该可以起来。

网友A:
想要发电机,稍微大一点的有刷电机就可以了,何必要无刷?

有刷电机的额定转速越低,你成功的概率越大,因为你的转速不会给的太大。

还有一种电机估计可以:小电风扇的电机(220AC供电的小塑料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要发电机,稍微大一点的有刷电机就可以了,何必要无刷?

有刷电机的额定转速越低,你成功的概率越大,因为你的转速不会给的太大。

还有一种电机估计可以:小电风扇的电机(220AC供电的小塑料风扇)

对,这种电机是交流永磁电机,KV值很低,用手拧一下发出的电都会麻到人的,但发出的电流会很小。

网友C:
可以的,不信你把两个无刷的线一对一的结好,转动以个电机另一个跟着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不信你把两个无刷的线一对一的结好,转动以个电机另一个跟着转

哦?听起来很有意思哦,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发电机,稍微大一点的有刷电机就可以了,何必要无刷?

有刷电机的额定转速越低,你成功的概率越大,因为你的转速不会给的太大。

还有一种电机估计可以:小电风扇的电机(220AC供电的小塑料风扇)

我准备买个KV值500左右的无刷,然后用个转速30000的车机带动试试看如何。

网友:
完全可行

网友:
绝对可以!需要外加一个整流电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低KV值(比如800的)的电机,然后给他个20000~30000转。电压应该可以起来。

这么高的转速你怎么实现啊,不过,如你真能弄这么高的转速,估计行。

网友D:
另,你想要的电压有多高,多大的电流 ?

楼主:
我哪个车机轻载时有将近40000转,中等载荷有30000转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你想要的电压有多高,多大的电流 ?

电压12V左右,电流要三十A以上才好。

网友:
功率太大了

楼主:
周末去买电机开始干了。

网友:
买个大功率和直径的外转,KV越低越好,比如500以下的。
这样你给电机5000转的转速,就差不多能发出10V的电压的。
实在不行可以加一个齿轮加速。

网友:
转速不够,可以用齿轮增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12V左右,电流要三十A以上才好。

建议LZ直接去买个12V/400W的发电机得了。。。。

网友:
LZ 你在忙什么?

普通的发电机组更便宜、更合理、更省油;
耐用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14Kg 1kW

楼主:
纯粹是为了好玩,买的太重太大,自己做的小巧一点的。

网友:
自行车的车灯发电机正合适。

网友(2006-12-27):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刚在另一帖子里发的帖。。。你们也看看吧

   如果你是有刷电机。。只要想办法拉他转,直接在电刷的连接线上接负载就可以出电了。。超级简单。。效率超级低

如果你是无刷,,,直接用3个整流器(最好能全桥) 然后把3组都以三角或Y阵整流,最好能串一个DC-DC的转换器,,输入可以范围很大,,但输出只有那么12V或6V的

然后就可以输出给负载了。。。AKE的似乎效率不错

不需要电调

我就是用AKE无刷加整流,然后加个小电容,串上电感,还有需要找一个镍氢电池做缓冲,,,镍镉很快就会有记忆效应哦。。。锂电那么用要爆炸的

虽然镍氢也不能太过充。。。。但是有DC-DC变换后就稳定不少啦

对于很大很大的飞机。。。舵机电力消耗很严重

对于涡喷的飞机。。。宁可带个汽油机拉电机来做发电机,,估计也不愿意带那么多电池,,毕竟这样的话电池都要占不少地方。。。。

所以嘛。。。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如果你想把你的电机(当发电机用的无刷)挂在拖螺旋桨的发动机上,似乎很困难的。。。。

但如果你单独放一个发动机来拉他。。。。虽然很不错,,,但你的飞机考虑要多出差不多800克(发动机有几百克,DC-DC也有100G左右,还有整流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再加一个缓冲电池)

所以除非你是很大的飞机。。。。带的电池超过带 整套 发电设备 以及燃料的

那么你可以考虑。。。同时价格不匪

如果你那飞机和F22那样。。。。加起来十多个舵机。。功率也很大。。。要带上好几千毫安时的电池的话。 。。甚至还有无线传输设备,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选择

假设是小飞机。。。尽量用电池吧

因为发动机还需要想办法冷却的, ,,不然。。。而且发电的话,发电机必须有轴联器连接,发电机必须放在一个密闭的屏蔽盒里,,,所有输出线必须要通过电容和电感。。不然

我绝对保证你遥控要失控,并且也许你遥控距离不超过1米

============另------------======================

有刷的不好滴。。。要知道换向器是很浪费能量的,,,而且那转来转去那电流似乎是交变的?

AKE无刷35R  在30000转左右,可以发出150W左右的电

有刷的我没有尝试过

发电的强度

与线圈的绕发,以及磁铁的极数(个数)  磁铁的强度  有密切关系

电感应是由磁体切割线圈产生的

当然。。。如果你要一般用的话。。建议买外转无刷的,,,或者找一个别人坏的,,自己绕一下。不过按照做电机的绕法虽然很容易,但效率不高的,最好分成多相绕(仅供参考)

不过如果用AKE的电机。。发出来的也许不是 三相交变电流(三相交流) 由于他和真发电机不一样

真发电机分开了3个相位绕组,以三角或Y方式绕,其中中立点为0点电位(负极)

但电机不是那么绕的。所以效率很低

另外,内转的也许做不到,,,外转的,由于磁铁比较厉害,而且是外切线圈,所以发电效率都比内转高的。。。  不过大型发电机好象外转内转都有

另外就是,,,

如果你真想做发电的话。。风力。。。

那么

去废品站,找一个汽车的发电机,一般这个东西都不会坏的,,,比如撞车的,报废的,也坏不到这东西

这个东西需要励磁,接上励磁线圈的电后,然后让他转起来(直接挂风车)

然后就可以发电了。。。能有600转就可以获得12V 6A的电了

有3000-5000转可以到14V 50A    但要知道。。那励磁之后转所需要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哦

就如同无刷马达,你把三相短路了。。。用手拧一下看看。。。再把他们三相不短路再试。。。

网友:
我上头说的AKE只有150W左右  电压能到45V 所以你要用DC-DC 大概效率是95%的。可以降到12V大电流,,也就那么10多A

你要12V 30A  的话

直接买车的发电机。。。负极直接接电池(电瓶)  正极也接电池,,,然后励磁线,如果和正极接上了,就开始可以发电了。 。。。但同时励磁线圈也是很费电的。。。。所以。。。为了保证你发的电不跑了。。。还得加个东西,,或者完全手动,,,看到风来了,,,打开,,,,风没了。。关掉。 。。

假设你真的是因为家里时而缺电用的话。。。

买个后备电源。。。类似UPS

说实话,。你买一个UPS。。然后把他原来的箱打开。。。装个大风扇对着MOS吹。。。

然后在原来的电池的线上接上特大的电池就行。。。。。即使是500VA的后备UPS。。。拉着电脑跑上几天都没事。。。只要风扇厉害

当然,这是很损UPS的。。因为他是后备设计,价格是便宜,,但。。。。还有就是,UPS可以拉感性负载,只不过可能这个负载需要多次启动才可以。。。比如显示器,,,第一次一打。。灭了。。。再打开,,再一次。。。。大概3-5次之后,就可以电亮了。。。同时你的UPS估计MOS也。。。。

当然不会马上坏。。。。但如果老这么用还是要坏的

后备的在线的区别是什么??芯片这些都一样的,,,只不过散热好,,,而且功率管都很大,,,还有足够的保护电路

震荡电路有多个同时工作,互相切换使用。。。

反正我就为了便宜。。。。200买一个500VA的UPS(山顿的)[12V的]挂了120AH的电池10个

前几年不是老闹电慌嘛。。。。晚上通一会白天就断

由于后备UPS设计只为那5AH的电池充电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让他大电流充电,不然是会冒烟的

然后他不可能很稳定的和在线式的运行,,,每间隔5个小时左右你就得关电脑,然后关掉他,,,过几分钟再打开,,,再继续用

显示器尽量有液晶的。。。这样不算很大的感性负载,,不会有很大损害

当然还需要配一个大的充电器(最好是工频充电器(50HZ的那硅钢片的那)拥有独立整流(全桥))

这个UPS,由于他的设计,是后备用的,,,所以你这么用,,,他的寿命只有1-2年

我估计不超过1年,因为我曾经建议过我的很多朋友做,他们的1年多都报废掉了。。但现在电正常了也没事

因为这个才200RMB  价格便宜,1年报废无所谓  一些商家卖的什么可以带空调的,都好几千

在线的UPS也好几千,,,就算智能后备的也要好几千
当然我们不需要真正的在线UPS  。这里所提出的[在线式]说的是:一种可以接外挂电池的,可以长久供应后备电力的设备[类似EPU,但他有继电器做电源切换

真正的在线式是0切换的, ,,只有在服务器(例如某些网吧会给服务器买,当然现在很多都是后备的)

用的最多的就是数据中心。。。全是在线式的

为的就是完整的0切换。他没有切换时间,也就是无论有没有外电,逆变都运转,有外电的时候,经过整流直接送到逆变器和电池组,所以电池组始终是作为一个缓冲器使用[没电就作为主用]

相比之下,一些商家卖的可以带空调的什么应急电源。。。

事实上如果你要稳定带感性负载,只要满足下面的条件

有超过2组震荡电路互相使用
有超过2个监控电路
有超过负载(就是他写能带多大的那数字)的450%的余量
有足够强大的独立整流 变压充电器
有足够好的散热系统
必须是正弦波(误差很小的)

    不说了。。。跑题了

总之,,你那就买个汽车的发电机用就够你了。。。。。模型的没有任何一个能满足你的要求。。

要有30A肯定要励磁,,,当然如果不励磁你得想想磁铁得多大。。那得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种电机是交流永磁电机,KV值很低,用手拧一下发出的电都会麻到人的,但发出的电流会很小。

同意....

这个东西发电很可观的,,可以用来电人...可以点着氖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