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D 6000!!!!!!!!

楼主(2006-11-13):
本人想买一套二手 RD 6000 不知
模拟器
好配不.....
还有如果以后用来飞电直或油直..用不用..再换????
请大侠们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rd6000,模拟器好配的,它接口根原来的大鼠标接口一样的,我就是这么做的。飞电直没问题,飞油直应该也可以,不过推荐还是用9通的吧。

网友B:
6通的比9通的便宜很多很多,我觉得RD6000SUPER性价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