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电池接线一端接到开关上,另一端要焊接到接受机板 ...
恒龙虎电池接线一端接到开关上,另一端要焊接到接受机板的那一端?

楼主(2006-11-14):
我是新手最近我的恒龙虎接收机板烧毁了,在换接新的机板时,不知道要如果焊接,请问各位高手,恒龙虎
电池
接线一端是焊接到开关上,另一端要焊接到接受机板的那一端?希望有高手能教教我,或是提供接受机版上的焊接点位置说明...在此小弟先说声谢谢!!

网友A:
翻转线路板,使电调带散热器那边朝外面。(自己的前方)
看最右边比较靠上的位置,有2个焊点,上面的是正,下面的是负。
晚上我有空的话给你上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是太感谢了...大家都好热心..晚上就煩請上個圖..謝謝

网友A:
这2天忙,差点忘了。
用我原来发的图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593&highlight=%2Bzsg
第一张。
看线路板的最下面边缘部分,那条兰色的线是负极,红色的是正极。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