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雷鸟4,到手尾轴断裂.

楼主(2006-11-14):
雷鸟4,到手后因为是在办公室,不方便看,等回到家一检查,发现尾桨轴断落.雷鸟4的尾桨轴又改成同尾翼一体了.(包括尾电机都安装在尾翼上),卖得人说工厂配件要30个一卖.进那么多的话,卖不掉.
请教火腿,不知道是否起其它的办法可以修啊.直接换雷鸟3的尾翼和尾部电机套件是否可以啊?谢谢!

网友:
找点材料看自己DIY行不行了

楼主:
如果很简单就能DIY的话,怎么会犯愁呢?就是因为很复杂,而且尾电机也是安装在这个尾翼上的。雷鸟4的这个尾翼,实在太..........................................

楼主:
其实卖家很热心,也很负责任。这件事也不能怪卖家,该死的快递。而我也没能当面检查。只是这东西如果配不到,就只能飞模拟。有点不甘心............

网友:
直接换雷鸟3的尾翼和尾部电机套件是否可以啊?谢谢!
是不可以的,金属尾管比三代的碳塑粗了些
801粘不上吗?可以到Q群雷鸟航队里问问624709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雷鸟4,到手后因为是在办公室,不方便看,等回到家一检查,发现尾桨轴断落.雷鸟4的尾桨轴又改成同尾翼一体了.(包括尾电机都安装在尾翼上),卖得人说工厂配件要30个一卖.进那么多的话,卖不掉.
请教火腿 ...

雷鸟3是碳纤维尾管 直接换不行 我不知你的雷鸟4有没有碳纤管开口 如果有可以换 但尾管、尾桨架等都要换 而由于雷鸟4尾桨没有雷鸟3的离合器结构 尾桨也要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雷鸟3是碳纤维尾管 直接换不行 我不知你的雷鸟4有没有碳纤管开口 如果有可以换 但尾管、尾桨架等都要换 而由于雷鸟4尾桨没有雷鸟3的离合器结构 尾桨也要换

这样投资比买个新的尾护翼投资更大了,火腿兄
1 用801 胶水胶,但是很难粘牢固的,一摔机很容易再断掉
2 有那手工就在断面两头用手转转个1mm的洞,在有一段1.5mm的螺栓连接锁紧
3 还是花点钱买个新的
所以找个售后服务好的卖家是很重要的,快递到的时候也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再签字,一般卖家都会保价,有运输上的损坏可以赔偿(要好的快递公司哦,如圆通,申通好象名声就不好)。
最后你可以加入雷鸟航队Q群6247092,大家好好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投资比买个新的尾护翼投资更大了,火腿兄
1 用801 胶水胶,但是很难粘牢固的,一摔机很容易再断掉
2 有那手工就在断面两头用手转转个1mm的洞,在有一段1.5mm的螺栓连接锁紧
3 还是花点钱买个新的
所 ...

1 用胶水的方法考虑过,但是由于是受力的部件,所以,基本上会很快再断掉。
2 打洞的方法也想过,但是因为有安装尺寸的问题,而且不知道另一面可以有多深,所以,还没有下手。
3 目前看开最实际的方法了。在商城里看到了这个尾翼单独卖,居然要¥38.............................
卖家很好的,一直说免费给我更换新的尾翼。现在看到了价钱,反而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用胶水的方法考虑过,但是由于是受力的部件,所以,基本上会很快再断掉。
2 打洞的方法也想过,但是因为有安装尺寸的问题,而且不知道另一面可以有多深,所以,还没有下手。
3 目前看开最实际的方法了。在 ... [/quot
那你就先用第二种方法先试试,死马当活马先医啦

网友:
用過ab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