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B牌的电池可以用3E充电器充吗?

楼主(2006-11-14):
老B牌的电池可以用3E充电器充吗?

看他的广告上有: 安全电压4.15V, 有点担心

网友:
我朋友在用,好像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损失的是电池寿命,短时间看不出来。

网友A:
肯定可以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B牌的电池可以用3E充电器充吗?

看他的广告上有: 安全电压4.15V, 有点担心

央视那个老B?

网友B:
更正;央视是老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正;央视是老毕。

原来是这个毕,当初央视节目里老是听见叫"老逼",一看是个男的

网友:
反正我一般是充到4.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充啊

没"hu you" 我吧

网友:
一般不超4.20V就没事.....

网友:
DN的充电器到4.2就会自动停止的

网友:
3E的充电器不是安全电压4.2V的吗?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4。15V,这就是高明之处啊!别的电池全是4。20V

网友:
最好买B牌专用冲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帮我解答问题

我的平衡充即将推出,来自CASIO原装充电器DIY,220V交流直入,完全独立开关电源每S电路,4.05-4.25任意调节截止电压,1.1A恒流恒压,自动截止,截止后进入保护模式,必须更换待充电池后对充电器进行断电后在通电重新确认电池才能对电池充电,可1S---NS自由组合

预计下月推出市场,谢谢,但是数量有限.........目前内部预定认购在进行中

网友:
报价。

锂聚用4.15保险。

网友:
我用过3E和DN2,感觉都不错,不过DN2那警报音太烦了,有打开拔掉的冲动啊,可惜怕不保修........

网友:
和楼上同感,那声音太烦了

网友:
那声音真的是好烦,我是打开了盖子,用胶纸贴着蜂鸣器的开孔,声音小了好多,感到舒服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