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个电池盒加干电池代替接受机电池的

楼主(2006-11-14):
有没有用个电池盒加干电池代替接受机电池的,如果可以的话加几节合适

网友:
你每飞一个起落就要去买新的,玩久了你更不划算啊!

网友A:
用锂电+外置BEC很好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锂电+外置BEC很好用哦。

好盈的外置 3A BEC+7.4/11.1v锂电池 好用吗?
想用在雷虎50上,安全吗?

网友:
如果用数字舵就有点悬了,干电池放电电流不够

网友C:
用南孚碱性电池,我用了飞逝几个起落电量还余两个绿灯。就是电极接触点一定要勤保养。比充电电池好用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南孚碱性电池,我用了飞逝几个起落电量还余两个绿灯。就是电极接触点一定要勤保养。比充电电池好用得多。

当然是绿灯啊,干电池是1.5v的,镍铬镍氢等充电电池是1.2v的,四节1.5v就是6v, 9252之类的舵机有被烧的可能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盈的外置 3A BEC+7.4/11.1v锂电池 好用吗?
想用在雷虎50上,安全吗?

自己是这样用的,雷虎50  9253+9252+JR539*3   20C 1000MA的锂电+3AUBEC   可以飞6个起落,4.8V电量显示器亮两个灯,11.1V电量显示电压大概是10.5V   没问题。其中两颗数码工作电流大概是1A多点。JR539*3工作电流也是1A多点。3A UBEC勉强够用,数码舵机用多了就不行了,不过,咨询过好盈的工程师,他建议可以考虑使用2个UBEC并连使用,可以输出3~6A电流,大电流UBEC正在研发中,具体方法可以致电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是这样用的,雷虎50  9253+9252+JR539*3   20C 1000MA的锂电+3AUBEC   可以飞6个起落,4.8V电量显示器亮两个灯,11.1V电量显示电压大概是10.5V   没问题。其中两颗数码工作电流大概是1A多点。JR539*3工作 ...

感谢解答!
我的雷虎50有三个数码金属大力舵机,也想到要并联两个UBEC使用,这样看来可以试一下。
镍镉电池放电太麻烦了

网友:
我的雷虎50舵机为S9253*1、S9254*1、JR539*3,使用4颗3000mA镍氢电池,可以飞8个起落没问题,基本不用担心电量不足的问题。

楼主:
UBEC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绿灯啊,干电池是1.5v的,镍铬镍氢等充电电池是1.2v的,四节1.5v就是6v, 9252之类的舵机有被烧的可能性.

充电电池满电是1.4v,4节总共5.6v,比干电池差不了多少,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