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熄火降落系統

楼主(2006-11-14):
经常在机型介绍中看到有熄火降落系統,请问大虾,该系统在实践中具体如何应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实现 主旋翼可以 在主动齿轮停转后仍然带动尾旋翼。。。。

网友B:
要怎么在控里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实现 主旋翼可以 在主动齿轮停转后仍然带动尾旋翼。。。。

这样并不能减轻撞击力.

网友:
靠单向轴承实现失去动力后主旋翼可以靠惯性自己旋转,并带动尾旋翼。。。。,飞机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可控制来实现无动力降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并不能减轻撞击力.

...不是为了减轻撞击力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为了减轻撞击力啊。。。 呵呵

那么是如何实现安全着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在控里设置呢~~~~~~~~~

想知道吗?水煮田鸡伺候着

网友:
不但能减轻撞击,事实上条件和技术到位能做到比较轻柔的降落,高空熄火时先保持负螺距降落,这样旋翼能保持一定转速,等快到地面时推油门到正螺距,这样旋翼能产生部分升力,同时快速转速下降,就是这个短时升力起到了减轻撞击的作用,控制的好和普通降落没区别,lz可以看看高手录像或在模拟器里练练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常在机型介绍中看到有熄火降落系統,请问大虾,该系统在实践中具体如何应用.

小暴龍玩熄火降落建議使用碳纖槳較容易執行(慣性較好)!
曲線就延用3d pith即可(像我是+-12)!剛開始建議先從一人高度練起(熟悉自轉下降速度還有補+pith時機)!熟悉後拉高約5~6樓高(要逆風執行)!
步驟如下:
拉高後油们推到0~ -1度(機子往下降)馬上切熄火,繼續往下推 -pith直到聽到主旋翼休休休的聲音(這時-p就不要在推了,轉速已經夠了),機子會穩定等速往下降,等降到一人高時補一點+pith小暴龍會撐住,降到膝蓋高度在補+p到底,就可看到小暴龍漂亮的降落!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暴龍玩熄火降落建議使用碳纖槳較容易執行(慣性較好)!
曲線就延用3d pith即可(像我是+-12)!剛開始建議先從一人高度練起(熟悉自轉下降速度還有補+pith時機)!熟悉後拉高約5~6樓高(要逆風執行)!
步驟如下:
拉 ...

这样练习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熄火降落组关键就是用单向轴承让尾桨和大桨始终同步旋转,在没有动力的时候只要让大桨有一定的转速就还能控制住尾巴,只要尾巴还能控制住降落的时候就能保证一定的姿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暴龍玩熄火降落建議使用碳纖槳較容易執行(慣性較好)!
曲線就延用3d pith即可(像我是+-12)!剛開始建議先從一人高度練起(熟悉自轉下降速度還有補+pith時機)!熟悉後拉高約5~6樓高(要逆風執行)!
步驟如下:
拉 ...

看来还是熟悉IDEL操作以后再练熄火降落......

网友:
熄火降落是否可以用油门保持开关切换?

网友:
对。就是用油门保持哈。或者如果有多个模式的调一种模式,油门为全0就完了

网友:
学习中,尽管几年之内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吗?水煮田鸡伺候着

我这个人最讨厌受别人威胁了,你不说的话我就去你那里砸店~~~~~~~~~~`

网友:
自悬降落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很容易,飞机拉高点,带点小航线来做,很容易的

网友(2006-12-27):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吗?水煮田鸡伺候着

这么黑,水煮土鸡伺候着,我就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人最讨厌受别人威胁了,你不说的话我就去你那里砸店~~~~~~~~~~`

什么时候开砸通知一声,我们也好赶过来,顺便捡点下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