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关于电机电流检查方法"

楼主(2006-11-14):
行家检查
电机
的电流他有仪器设备,但一般玩家他只有万能表而又是500ma量程范围,点样才能量到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和正常运行的电流。故无论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就此请教!!!

网友A:
现在万用表应该有大电流检测档,串在电池和电调之间就可以检测了,如果电调是线性BEC的供4只舵机+陀罗大盖消耗0.5-1A电流,测好减去0.5-1A就行了......................有刷无刷都一样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