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103A的问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6-11-14):
我的ESKY103A简易充电器前段时间一直正常使用,今天给7.4V电池充电时突然发现充不了电了,用万用表量充电口的三个针电压,发现1和2针间的电压是反向的;2针和3针间的电压正常,约4.2V,方向正常。直接量1针和3针间的电压发现刚接触时电压有10V以上,然后很快下降到几乎为零。
不知各位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哪里坏了?如何解决?

楼主:
高手还没来?再等等。

网友A:
數據是接上電池充電時測出來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據是接上電池充電時測出來的嗎?

不是,没有接电池,直接量的平衡口处的三根针。

网友:
那样量不准的,因为这充电器只对电池组最高正电位正电和地供电,中间的脚是检测用的,并没有电流输出,只检测电压,当电池接上去后,充电器检测到有电池电压后通过一定时间的延时,开始供电变绿灯,具体原理你查一下我的贴,有它的电路图

楼主:
又测了一次,这次是接上电池测每个单节的充电电压,电压方向正常了,等绿灯熄灭后,测得电压是3.8v。怎么回事?

网友(2007-01-02):
我也想知道呀?也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