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小电直尾电机引出的故障

楼主(2006-11-14):
我的ESKY四通室内机HoneyBee小电直的尾电机退休了,从小刀那里买来几个,第一次更换尾电机,因为不会弄,在模友的建意下只更换了后盖,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考虑到安装后盖时电刷要受到挤压变形,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所以第二次更换时采取了更换铜齿的方法,将铜齿拆下来装在新电机上使用。与前次不同的是,这样换电机后,需要调三合一板上的PROPORTIONAL才能使飞机不打转。第一次动手调整成功,顺利起飞,心里很是高兴!几天以后这个电机又挂了,继续换吧。这次出现问题了,不论如何调PROPORATIONAL钮,飞机就是打转,一样的电机,不应该这样啊!拆下电机仔细观察发现这次安装铜齿后,电机的转动没有以前的顺畅,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使尾电机的转数下降,不足以克服大桨的扭力才使机器打转的,不知分析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
好像是齿轮太紧了,调一下尾电机两个齿轮的间隙。间隙要好后用手转尾桨应该能转2 3圈

网友:
调节松紧度

我一开始换的一个尾电也太紧了,后调整松紧就好了

楼主:
故障解决了,说出来都丢人!转动尾电机感觉是没有上次转得痛快,但也不能原地打转这么严重啊,仔细观察尾桨的转动方向才发现原来是尾电机反转了,推变成了拉!调换电机的极性,问题解决了。真是丢死人了! 原来以前安装的时候都是巧合弄对了极性 现在总结一下经验:如果飞机原地打转,而且越转越快,多半都是尾电机的极性弄反了,也就是电机反转了。这样在陀螺仪的控制下必然打转,而且越转越快。

网友:
IA卖4200尾电机,寿命长

网友:
真是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