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配个控,距离上的要求。

楼主(2006-11-14):
主要是距离上,我看过以前的贴,说启迪不是微接,距离远,700-800m,不知真的么?
TDF是微接,才200-300M,有说法是微接的距离近,在什么情况下易抖舵。好像是不开控就不动是正常接的,再问下,我老害怕飞丢,完全接是不是可以在飞走的情况下,飞机上的动作件都停止?
(不考虑futaba,队以上品牌无恶意,毕竟价格、通道、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启迪够用,我省银子,不行就攒钱。
还有沧狼的是微接。
单选投票, 共有 20 人参与投票
0.00% (0)
95.00% (19)
0.00% (0)
5.00% (1)

网友:
4vf吧 呵呵 相信我 你飞不出200米的:)

楼主:
封了吧!(谢coolck (小生) 少将)

网友:
启迪与沧狼的都挺好用啊.

网友A:
建议成都小财神封掉cookie的帐号

他老说天地飞不好

天地飞是我用过的最好的遥控器,比日本的9x2,14x功能强大太多了,可靠性比4vf好多了

尤其是最有特色那一排根电脑上一样的小开关,真是具有时代气息,超一流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距离上,我看过以前的贴,说启迪不是微接,距离远,700-800m,不知真的么?
TDF是微接,才200-300M,有说法是微接的距离近,在什么情况下易抖舵。好像是不开控就不动是正常接的,再问下,我老害怕飞丢, ...

你好!
如对距离和可靠性有较高的要求,配置中请将接收机的一次变频微收改为二次变频接收机。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成都小财神封掉cookie的帐号

他老说天地飞不好

天地飞是我用过的最好的遥控器,比日本的9x2,14x功能强大太多了,可靠性比4vf好多了

尤其是最有特色那一排根电脑上一样的小开关,真是具有时代气息, ...

网友:
  国产不差

网友:
我买了一个TDF的六通接收机,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不太想过多评论国产或进口,但希望LZ的消息来源更科学一些,天地飞再差也不只200-300的距离,我地面拉距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用了二次变频,在市区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空中也能有近1KM的距离!!
好的近郊飞行场地,1.5km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07-10-27):
..你知道700M远站一个人.你看他有多大吗?....不要说飞机了..新手飞出200M已经不是很清楚飞机姿态了...

网友(2008-04-05):
翼展一米2,图装上兰下白,天地飞控,只有飞的看不清姿态,不敢飞远的情况,没有飞远失控的情况!

自己视力不算好,反正道现在没有戴过眼镜!

具体距离不知道,但我满意了,遥控距离不需要远的看不见!

完毕!!!

网友:
700米远, 建议上3米以上KT机. 这样看上去比一个黑点儿大一些. 但飞机的姿态肯定是看不清的.
颜色无所谓, 因为在那高度, 什么颜色都是黑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想过多评论国产或进口,但希望LZ的消息来源更科学一些,天地飞再差也不只200-300的距离,我地面拉距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用了二次变频,在市区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空中也能有近1KM的距离!!
好的近郊飞行场地 ...

是什么机, 那么强? 飞了 1KM.

网友D:
关于天地飞的 听到有某人说他见过有的1米抖舵 有的50米失控 有的100米失控 骇人!!
不过有人声称用天地飞航拍还上了图  说法不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机, 那么强? 飞了 1KM.

2次变频的接收1公里很正常!但没有实际作用我认为!

网友:
这此自已都想的到的  天地飞如果真有某些人说的那么差,那它还生产干什么。
我有了200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别老说看不清什么的,现在FPV都是超视距飞行2、3公里常有的事,跟上时代把,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天地飞的 听到有某人说他见过有的1米抖舵 有的50米失控 有的100米失控 骇人!!
不过有人声称用天地飞航拍还上了图  说法不一

最好的办法就是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我觉得TDF不错   是新手的福音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