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450

楼主(2006-11-14):
我昨天装起来的,感觉比亚脱还大点,飞起来比较稳,缺点就是机头太轻,不知道怎么调好!有玩此飞机的交流下,我是武汉的,本
地有人一起飞就爽了!!

网友A:
刘老师的装机速度挺快的噢!恭喜恭喜!

网友B:
好漂亮的机子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款直机。
机头要靠电池来配重,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池,而且电池的厚度不能超过24mm,厚了放不进电池舱。你的0704A放置放置得很好,我得是放在侧面的。
这个是我们飞这个电直时的一些图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120&pid=1737489&page=1&extra=page%3D1#pid1737489

网友D:
又多了一种450

网友E:
帅呆了,这机子.

网友F:
LZ的充电器太………………

网友A:
老刘,莫友说你的充电器太水了,丢他,到我这里来换一台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哈哈, 老刘我是派出所的老李 刚看到你的贴子, 这些天我们都在一起飞, 我领先了啊

楼主:
机头轻了些
机头轻了些!!!我用的是2300毫安的大里电池有160克吧!电池厚了放不进去,我就把机身档电池的地方用刀削了些去,现在我的电池正好放近去!!!

网友I:
我看你得电池放得有些靠里,我上电池放得比较出来,下面加了一个垫片,可以放得很出来,这样刚好平衡,晚上上图片。

楼主:
电池牺牲了!!!
电池牺牲了!!!
我昨天飞完后忘记拔下来,结果过放电,电池鼓起来了.
一检查坏了一块,有两块保住了,不幸中的一点安慰拉!

网友A:
老师傅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J:
今天飞了一会在草地上起飞是给勾了一下大桨打到草坪上,放好再推油不对发出异响看看原来大齿单向位置碎了 才回来几天
齿盘塑料韧度不足

网友K:
家里有些乱……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飞了一会在草地上起飞是给勾了一下大桨打到草坪上,放好再推油不对发出异响看看原来大齿单向位置碎了 才回来几天

齿盘塑料韧度不足

正想入手, 聽見你這樣說, 又猶豫了!

网友:
飞机不错,想出手,那里买的?

网友:
機的精度是不錯, 比華xx的高不止一個檔次

网友(2007-02-04):
我也买了这款  不会安装 刘老师能不能指导一下呀,我用的是 天地飞C 的控

网友:
大齒掃的偶都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别吓俺,俺胆子小.还没有飞呢

网友:
我也买了套呢!问题和你一模一样,我的电池好象是160K的,2200AMH的,放上去总还是向后倾斜,我的办法是在联系价上加了两快重物,可以使机身前后平衡,但增加了重量.诶!~~没办法.
刘老师是否是武汉的?我在武汉读书,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