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仔细解释一下了。第一次发这样帖,爱看不看吧。

楼主(2006-11-14):
首先对于模型涡喷,你不需要和真飞机的相提并论,这并不需要超音速,但是模型如果进行碳纤加工还是可以达到的。只不过你的涡喷恐怕不行,上硝基燃料就可以。。那就不叫飞机了

另外,涡喷飞机按照我的经验强烈建议你的飞机超过1的推重比,否则。。。

另外如果是涡喷飞机,建议你去电子市场买个IC,自做一个控制板,接在遥控输出和舵机等信号输入中间,另外一个通道进行信号控制,如果信号丢失就维持原状态环绕飞行(不然炸下来可要死人的)

当然,要是有驾驶仪就更加不错啦

这里有这么一个图片。不少人问一个问题

你图上的那,我认为

一个是 瓦斯(用于启动热机)
一个主燃料(在燃烧室里头的喷口)
一个辅助燃料(在燃烧室里头的一个小喷口)(在瓦斯和火花塞附近)

一个连接轴承的燃料润滑(只有很少部分大功率模型涡喷做了)

图中的最下面一个管之前我解释为上面的,也许错了,这个涡喷应该没有这个部件,如果不是上面这个那么

就是一个压力管道,有部分涡喷是有的,用来检测压力的。

为什么需要后面的一个??这样可以增加燃烧率,而且一般大推力的,启动时候热机后都先启动辅助燃料

由于主燃料喷得太厉害了,而且燃料流量太大,汽化部分不够,是没办法点的。。。一碰到火就灭了。。。。

而辅助燃料蒸发部分很长,喷口流量非常小,所以呢才能点着。其实他只能起点火作用,其他几乎也没什么作用。。

但是如果是2个电磁阀的。。。。一个是连接瓦斯的  一个是连接油管的  然后启动就一起喷。。。只不过主油管不会喷到火花塞那。。不然就灭了。。

如果有多个电磁阀的

一个 连接瓦斯 一个连接主油管  一个连接辅助燃料(大多数都是和主燃料用三通连接的)

-------------------之前部分----------------------
点火

请问点火塞一头在燃烧室里,长时间的会出问题吗?
thank you!

没问题的。而且一般买的商品级的都有这个配件卖的。。。1个大概用几百上千小时都没问题

只是启动时候点火而已,点燃那些瓦斯或者石油气(我就是用打火机的)

还有就是,启动电机和主轴之间一般不使用离心轮(我所知道的[JET品牌的涡喷])

他使用的是 电机驱动一个轴,这个轴与电机之间有一个滑块,允许上下滑动(就是有个凹槽和一个凸槽)然后在前面一个(也就是套在电机外面的那个)上边有一个轴承

轴承连接着一个连杆(两边突出的,突出部分与一个梯形的滑片连接着),当电机转动的时候,由于轴承的阻力,,滑片会走到高的地方,

由于轴的最前端(与涡喷相连接的地方)是用橡胶做的

而电机外套的轴上升后,接触到涡喷的主轴,带动启动

由于这个外套也有个小小的弹簧,所以启动结束后,电子控制单元 会自动结束电机的启动过程,控制板会切断电源,然后由于弹簧微弱的弹力就能让他缩回去。。。。

就那么简单。。。。

还有就是,我所知道的(JET牌的涡喷)他们不需要外部润滑油系统,当然他也有一个燃料输入口,连接着轴承的位置。

燃料有少部分会进入这个地方,然后在燃烧室里的一个地方喷出来。这样就可以润滑这个部件了

如果做外部的润滑,会很庞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使用混合燃料的原因了。 。。。。。

这个是热电偶。。。也就是一个热变电阻

由热度改变电阻量

让 电子控制单元 可以检测到发动机温度。。。火一般都对着烧的。。。。温度超过了就会自动关机,但是一些品牌比如JET的,他只会限制功率,但是允许遥控器做一些特殊操作恢复最高功率,不然空中也是很危险的,比如一旦被限制功率后,把油门拉最下然后再最高就可以解除,你只能尽快降落,因为这样虽然解除了锁定,但是温度过高对零件损坏是很严重的

请问楼上的,你说的主燃料和辅助燃料分别是哪种型号的燃料?再者发动机温度控制在多少为宜呢?

其实就是同样的燃料  一般我用的时候  5%的润滑油(买好一点的,燃烧后少积碳的机油)+95%的航空煤油(可以用3#航空煤油或JET A1[喷射A1航空煤油(JET A 、JETA1、JET B都是美国的标称型号,中国买3#的就可以]),这个好象比较难找。。。3#的容易)

辅助燃料和主燃料就是两个不同位置的喷口,有辅助喷口的一般都是大推力的涡喷了。。。不然启动时候没办法点燃的,主燃料喷射速度是很快的。。。靠辅助燃料点燃后再把主燃料的喷口那汽化点燃才能启动

温度控制的话。 。。。按照JET公司的,P200是600多度。。。有一个控制器控制着的

不过轴承自己做的话。。。要买    氮化硅陶瓷角接触球轴承  (要单列的)  2个,背对安装,这样互相抵消那力,如果装双列的很容易卡死的。。

如果你不是背对安装,轴承球就会跑出来了。。。。。

还有。一定要是 氮化硅的。。。有一种是 氧化皓的。。。。这种没办法承受那么高温的

不过即使这样,你设计的时候,,,就是套轴承和主轴的那管

必须在外部有一个燃料输入口(用来润滑和冷却) 然后在燃烧室附近要有一个足够大(但不能太大)的孔,把冷却和润滑后的燃料喷到燃烧室燃烧掉

因为冷却和润滑轴承用的,必须不断流动,而飞机没办法单独设计机油润滑(真飞机是)所以只能这样

如果你那孔不够大,就会从最后的轴承的地方漏出去(因为毕竟轴承不是密封的,也不能用密封圈,这样的话也很麻烦的)所以。。。

设计起来不简单呀。。。。哈 把我的F22给你看看。。。

有事加。。要是人满可以先发个临时对话来。。。。

=======================回答一些帖子的======================

有人在一个帖子问了。

这个轴承名称应该是 角接触球轴承 不然就是叫全球轴承吧。。。角接触球轴承 一般都有一个保持架的,但有部分没有的

但是注意了,这样的轴承也是无法在涡喷里工作的,一会就坏了。

一定要买    氮化硅陶瓷角接触球轴承  (要单列的)  2个,背对安装,这样互相抵消那力,如果装双列的很容易卡死的。。

如果你不是背对安装,轴承球就会跑出来了。。。。。

氮化硅陶瓷角接触球轴承 为全陶瓷结构,包括球与两个套环,当然他有一个保持架,一般都是铜或什么的。。最好是买陶瓷的啦。。

安装过程为,把外圈和保持架,以及秋装好后将内圈从小的一端压入就可以了。 。

安装时必须在负载力矩的背对方式安装

即涡喷里,你最好是 压气机这边:内圈小的一面朝燃烧室方向  涡轮这边:内圈小的一面朝燃烧室方向

这样大家也是背对安装,而且间隙不大,不会使球脱落

另外需要按照上述说的做一些燃油的循环冷却或不循环冷却

还有。一定要是 氮化硅的。。。有一种是 氧化皓的。。。。这种没办法承受那么高温的

自制涡喷建议使用轴流涡轮 压气机到处都很容易买到的

至于轴需要自己车一个。。。轴流涡轮也是比较容易买到的。。。。也不是很贵

蒸发管用注射器的吧。。。有大有小。。。自己去买些。。。(估计他们都是连注射器一起卖的)

涡喷的发动机建议按照标准的设计方式,按目前商品级的设计。不要和真飞机那样,不然

1、你自己质量太大而飞不起来,根本没办法装模型里,只能看。 没意思

2、燃烧燃料多而推力小

3、如果不是这样设计,或者使用径流涡轮。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轴承就算是陶瓷的。也会坏

陶瓷的坏一般不是卡死。而是裂开的!!!!

再来点广告

本人目前邀请一同和我设计个东西。。。。涡喷的加力燃烧室。

有兴趣的可以以下联系方式。

coleyinhe@gmail.com

QQ:356572960

网友:
是LZ自己做的WP吗?

         如果是那就是牛人了

网友:
轴流涡轮哪儿有卖,给个价格范围,谢谢!

楼主:
买二手的。。。旧涡轮增压 很便宜的(买压气机坏或者油封坏的,,然后压气机用一些轿车的就行)

我所知道的有两个地方能找到

沃尔沃 的一种低车架(气动悬挂)的重型卡车 我见过他们是用轴流涡轮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还有就是卡特皮勒的液压履带挖掘机上也有大部分是使用的,还有他们的发电机,型号具体忘了。大概600千瓦功率的 其他的都是一般长见的那些

应该还有不少地方能买到的。

他们一般都是坏轴承的。而轴承是无法拆出来的,因为他们都把压气机和轴焊了。涡轮可以拆出来,但是轴承出不来

所以你可以去拧下来在买。。或者整个买了。。。给几十块估计可以了。。。。

其他应该也有很多的吧。。。去问问就知道啦。。。一般这种都是用在比较大的设备或者比较特殊的设备上的

网友:
谢谢Cole!!!哪位知道南京哪地方有这些东东啊?

网友A:
楼主既然是做微型涡喷的,能不能介绍一下燃烧室哪个喷油环和喷油针是怎么焊接的,据我所知,喷油针要是用注射管的话,很容易硬化,破裂的,这是不安全的,破裂后燃烧室很有可能引起爆炸
顺便问下,动平衡应该怎么做,有什么标准,给我们这些新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实在太强了,都做加力了,介绍点技术的东西也好让我们学习学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既然是做微型涡喷的,能不能介绍一下燃烧室哪个喷油环和喷油针是怎么焊接的,据我所知,喷油针要是用注射管的话,很容易硬化,破裂的,这是不安全的,破裂后燃烧室很有可能引起爆炸
顺便问下,动平衡应该怎 ...

晕打了那么多居然丢了。。哎 写少点了。 。哎

动平衡厂家已经做好

针可以用几毫升的小针的。

最好用铜

用激光焊或者等离子焊也可以

氩弧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化硅陶瓷角接触球轴承 是什么东西?

在另一帖上有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发发发发发下

给大家奉贤大图啦。。哈哈

氮化硅陶瓷角接触球轴承

目前的陶瓷轴承主要有

氮化硅(Si_3N_4)、氧化锆(ZrO_2)

氮化硅(Si_3N_4)性能最好。在800度的高温下所有的形态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500度环境下变化也很小

图目前无法上传,过后我再传

氮化硅(Si_3N_4)轴承由全陶瓷制成,分内套、外套、保持架、陶瓷球组成

可以随时的简单拆卸,保持架中有小孔,将陶瓷球放入后,在内外套的作用下稍微用力压入,反之。

内外套均有缺口,有一定斜面,中间大而后方最小。前方略小

内外圈安装时候缺口互相相反方向安装,保持架小的一端与内套小的一端方向一致

目前这样的轴承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并没有一些朋友说的那么贵

这种轴承一般称陶瓷轴承,但是陶瓷轴承有很多,这种轴承学名叫

陶瓷角接触球轴承,但由于材料不同,用在真飞机以及我们模型上的都为氮化硅(Si_3N_4)

所以叫:氮化硅(Si_3N_4)陶瓷角接触球轴承

目前氮化硅(Si_3N_4)陶瓷角接触球轴承价格在 150元/只 氧化锆(ZrO_2)陶瓷角接触球轴承在80元/只

在模型上如果设计合理,没有火焰的直接烧蚀,不会损坏,一般损坏主要由于污物进入,包括积碳,但煤油和润滑除外。

还有就是设计时候要么用外挂冷却系统,要么就使用燃油冷却(微量)

氮化硅(Si_3N_4)陶瓷角接触球轴承的寿命远远比一个涡轮长。相对来说真飞机的自攻角风扇涡轮发动机,其涡轮主机一般都是由于燃烧室喷管老化等更换的,陶瓷轴承不会损坏的

所以一个模型的涡喷,如JET公司的,寿命绝对不是那么25个小时(他们标注)

我目前他们公司的4个,一共飞了上千小时,除了喷油管外还没换过,这个油管才30块钱。一共3个一套的(包括一个瓦斯的)

但是安装陶瓷轴承的时候。各位自己设计涡喷的

绝对不要让火焰之间烧到,一般JET公司他们都用套管套着,并且轴承偏后,而且用煤油进行冷却的(微量喷出)

尽量使用轴流涡轮,径流有可能。。。。。。。XX。。。。。

目前5IMX图片上传仍然找不到服务器。过些时候再发图片吧。。。

网友:
问一下,火花塞在哪能买到?

网友:
还有,那个电磁阀有什么用?

楼主:
火花塞 这个东西嘛。。。如果你是DIY,那就用小型摩托车的。。。或者有的模型的发动机也有 反正小的就行

还有,那个电磁阀有什么用?

这个东西叫 比例电磁阀  如同舵机一样,舵量(形成量)越大,那么燃料流过就越多。。。

网友C:
疑問請教

(我目前他们公司的4个,一共飞了上千小时,除了喷油管外还没换过,这个油管才30块钱。一共3个一套的(包括一个瓦斯的))
  你好,想請教您的四個引擎飛了上千小時,每個引擎平均也有250個小時,軸承還沒換過嗎,如何做到的,噴油管您指的是蒸發管嗎,還是油環,怎會只有30快錢那麼便宜,我們這隨便送修一顆JETCAT的引擎光運費及關稅就要台幣5000千快了喔,
模型WP啟動時一般是用瓦斯預熱,現在最新的是煤油直接啟動,把煤油注入特製的火花塞點燃,而不用瓦斯,並沒有引擎再製造燃料輔助係統,
電磁閥只有單純控制瓦斯&油的開關時間,並沒有控制流量的問題,流量由油幫浦控制的.

网友:
摩托车上的火花塞是不是太大了,我要的大概是8的,汽车和摩托车上大概是12的,请问小的在哪能搞到?

楼主(2006-12-17):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他们公司的4个,一共飞了上千小时,除了喷油管外还没换过,这个油管才30块钱。一共3个一套的(包括一个瓦斯的))
  你好,想請教您的四個引擎飛了上千小時,每個引擎平均也有250個小時,軸承還沒換過嗎,如 ...

疑問請教

(我目前他们公司的4个,一共飞了上千小时,除了喷油管外还没换过,这个油管才30块钱。一共3个一套的(包括一个瓦斯的))
  你好,想請教您的四個引擎飛了上千小時,每個引擎平均也有250個小時,軸承還沒換過嗎,如何做到的,噴油管您指的是蒸發管嗎,還是油環,怎會只有30快錢那麼便宜,我們這隨便送修一顆JETCAT的引擎光運費及關稅就要台幣5000千快了喔,
模型WP啟動時一般是用瓦斯預熱,現在最新的是煤油直接啟動,把煤油注入特製的火花塞點燃,而不用瓦斯,並沒有引擎再製造燃料輔助係統,
電磁閥只有單純控制瓦斯&油的開關時間,並沒有控制流量的問題,流量由油幫浦控制的.

==================
轴承是很容易买到的。目前我的还没有坏,但是轴承已经有些松了,但目前还不影响使用,打算过些时候再换。另外,这种规格的轴承,德意志产的大概400RMB一个,是氮化硅(Si_3N_4)陶瓷角接触球轴承。有保持架的[氮化硅(Si_3N_4)的]。
油管就是铜管 其中2个是喷油的1个是瓦斯的。上面的[块钱]单位是USD[即美元] 每个30USD 3个就是90USD 700RMB左右,还是比较贵的,建议自己去一些工厂做一个。

(台幣5000千快……)这段

好象和RMB是1:4?不太了解,不太清楚。

我的引擎是分4次买回来的,带过来是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原来当然有,我叫他们撕了) 然后叫我一个朋友(机长)他们航班时候叫人送机场给他带过来的,他就放驾驶仓里带回来的。。一次就只能带一个了。 。太多就叫人知道了。。他们进机场是从平台进的,不需要安检这些,也没人知道。所以就不用扣税了。

另外,我是联系他们公司购买零件过来,也是机长给我带过来的,不需要把那东西拿过去,带回来后自己换上就可以了。。。不过安装后在螺丝不是非常非常紧的时候要用启动电机或压缩空气带起来转一会,然后再拧紧,(不要通燃料,只要压缩空气推着转就可以[特别是换轴承的时候])不要把整个涡喷都拿去的,那样也很麻烦的,那么大一个。。。

(模型WP啟動……流量由油幫浦控制的.)这一段

不了解你那是那个型号的,我购买的,他们只带了2个电磁阀,但需要再购买一个电磁阀才可以,不然辅助燃料就无法控制。

启动过程 瓦斯(丙/丁烷也可以的)进入后,火花塞点燃,开始燃烧一会,然后辅助燃料喷入(小流量的一个),开始逐渐的喷入主燃料,然后主燃料燃烧达到一个速度后,电机脱离/停止后,瓦斯也停止供应,但辅助燃料依然会喷进去,其中也会有一个小管流进轴承里,这个管子流量是很小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电磁阀中  瓦斯为不可形成量型(即只能开或者关)  辅助燃料 主燃料为可形成量型(辅助燃料本身不带,但你可单独购买,购买涡喷同时购买只需要5USD,也就是叫你加钱了)

你所说的 特製的火花塞 应该类似模型中的 热火头 也就是电热管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样一来他的温度将会很高而且要点燃煤油的话,比较难的,因为中国的 3#航空煤油 而他们要求使用 喷射A-1  A-1燃烧比3#容易,但是中国似乎买不到,只有美国才有,而且A-1一般用在喷射飞机(军用)而3#是用在航空(例如民航的喷气飞机)

A-1拥有更好的低温性能,更好的可燃性,更高的热值,并且更少的燃烧积碳 3#则没有A-1这么好。但价格上3#比较容易买到而且便宜。

我这个现在火花塞是普通,不是电热的。

你所说的 幫浦(帮浦)应该就是 在简体中文中所说的 泵 也就是喷气发动机自带的 油泵 对吧。

我这个油泵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泵,类似饮水机里的水泵,但肯定比那水泵好,至少能耐油而且磁性比较大(电机 叶轮之间是用磁性连接的,没有物理连接)

电压是6V的,直接拿电池接上去就能转,有刷电机,用电压表测量和 电子控制器 的线上,发动机燃烧中,无论油门如何变化电压并没有明显变化(当然电磁阀的运动可以造成很微量的电流变化),而且转速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声音上的)变化,因此应该并不是由泵来控制燃料量从而控制转速的。

在我这台里,泵只作为一个加压设备,他以全速运转,使用机载的6V电池供应,停机后5秒自动关闭

电磁阀为3线 似乎他们公司也有两线的(便宜很多的)

3线的 正负线 信号线  可控形成量的由信号线获得形成量数据

我这个的,正负线路之间。由于油门不同,电压也会不同,(正是由于这个,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变化时,系统电压会有波动,电池上的电压也会有0.几伏特的波动)应该是使用电压控制,并由信号线返回形成量信号的。(不排除其他的是否和舵机一样,使用调制方式控制,这种方式不会造成很大的电压波动,应该会在以后的产品中有吧)

辅助燃料 一词是按直译方式翻译说明书的,进入发动机后有2条小支管,一支连接到轴承附近的一个小孔中,紧固安装,另外一个在火花塞附近(燃料不会少到火花塞,火花塞后有瓦斯喷口,瓦斯可以烧到辅助燃料的管,以至让其蒸发然后引燃,单纯瓦斯无法快速预热,并且主燃料喷射量很大,很容易使瓦斯熄灭,至于这个作用,我想主要还是为了润滑轴承的)

不过对于喷射引擎,使用之后,尽量用航空煤油对其燃烧室进行清洗(喷进去就可以了[不要喷到压气机上头])经常清洗不会有很多积碳的,但是如果有很多积碳一定要拆开清理,不然很容易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煤油最好放一个罐子里沉淀后,再拿上层的过滤一下,我用过滤杯的(两个接口,中间放滤纸) 然后用油泵抽上层的,然后经过滤杯后再放到一个罐子里,经过多次过滤再使用。

并且需要加入一些润滑油 也可以适当加少量的保护剂(注意的是,不要有腐蚀的,不和右混合溶解的这些不可以,一般加一些除积碳的,防止油管堵塞[使用前一定先和油混合后放地上试验燃烧,因为各种品牌不一样如果乱用是会搞坏涡喷的)加保护剂可以保护他,但如果不适当的使用是会破坏他的,所以特别注意。

=============
另外回答

fch34040109
摩托车上的火花塞是不是太大了,我要的大概是8的,汽车和摩托车上大概是12的,请问小的在哪能搞到?

可以找小的嘛。。。比如。。。吹风机(似乎是灭火用的?)的。。。割草机的

有很多设备都是小排量发动机的,去一些配件市场找找。。。。

============================
另外对于我上头说的一些,启动电机离合器中的如何自动合并部分,JWF的帖子中有一个图,大家可以去看,由于阻力作用自动顶上去,而弹簧可以让他回位,套上有一个斜槽。

还有。。。

JWF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呢。。。哈哈。。。。

我QQ:356572960  MSN:Coleyinhe@messengeruser.com  MAIL:coleyinhe@gmail.com

希望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的msn: wf5512@yahoo.com.tw  可已討論研究,是否可上你的引擎圖片,我很好奇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