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艇,高手请进!

楼主(2006-11-14):
新入手爱德美飞鱼号V艇,今天试跑了10分钟,电变和电池只有暖手程度,电机温度已经过百,偏恐怖
配置为:FUTABA两通AM、ATLAS的23T有刷、NOVAK TC2电变、7.2VEP4200电、35×8mm全浸桨

我知道我的电机配得T数不对(ATLAS的23T已经是我手头T数最高的电机了,剩下的还有YOKOMO的S-PRO,8T3线的,更不能用了),但我这里没有更高T数的电机了,打算自己用0.6mm的银导线绕一个,不知道35×8mm的全浸桨用几T跑得最快?

网友A:
先说明本人不是高手.
你的电机有无装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明本人不是高手.
你的电机有无装水冷?

正在DIY,so首航没有装水冷,下次就能用上了,但我发觉23T的电机输出力矩还是不够,岸上跟水里的转速差太多了,下水后电机的声音就显得很沉闷,严重过载的说,因此急需知道35×8mm全浸桨用几T几线的转子合适跑速度,虽说是V艇,但桨和舵的位置偏后,全速转弯半径大约1.5米,和真正意义上的V艇差很多,还是跑速度的合我胃口

网友A:
加水冷后相信情况会有改观,到时视情况考虑增加电压.试试8.4V,9.6V,增加电压而电机发热不严重估计速度可上去不少.
电调也要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水冷后相信情况会有改观,到时视情况考虑增加电压.试试8.4V,9.6V,增加电压而电机发热不严重估计速度可上去不少.
电调也要水冷.

水冷套今天刚做好,不是那种用铜管绕的,是个半圆的水冷套,下水试了,效果不是很理想,出水口没水流出来,但用嘴吹是通的,速度大约30多,可能是水压不够吧,电机纯粹靠水冷套的表面在散热,温度还是会烫手,但没先前那么夸张了(没装水冷套时电机的后盖轴承座被烫变形了,ATLAS的23T宣告报废)

网友:
把进水口再伸出一些.没有水怎能散热?

网友:
 我快有水冷啦!

网友:
太热就要换小浆了吧
不过先把你的水冷搞好吧

网友:
桨太大了,换30的,或者用27T-29T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