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单节电压最大的电池是什么电池吗?

楼主(2006-11-14):
高电压的驱动有利于提高电机的效率。
电机输出功率W=UI-I2R,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电机效率越高。

网友:
同样 电压越高 电池节数越多 ~ 电池组就会越重~~

据我所知~实用的电池以锂电池电压为高 单节3.6v~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电压的驱动有利于提高电机的效率。
电机输出功率W=UI-I2R,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电机效率越高。

不过看电机测试报告都是7.4v,大浆,效率比较高

网友:
电池串连的内阻怎么不算进去呀。电压很高其中一节电池内阻变大,功率全无。

楼主:
我是说单节电池的电压,不是串在一起得到高压。
以前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一款单节有6v的电池,与现在的锂电包装相似,可以达到10C放电,就是充电比较费事。我买过,因为没有专用的充电器基本上只用过一次就报废了。当时买的是10元一节。

网友(2007-02-10):
...有6V的么?

网友:
现在似乎没有这么强的电池,也没有这么强的材料匹配,我可以做5V的电池,不过现在还不能让消费者用,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