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14):
机机起飞时尾巴左右水平晃动,延时已经调为O,感度30--100都试过了,没有用.我用的控是FF9,401,请问是机械原因还是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机起飞时尾巴左右水平晃动,延时已经调为O,感度30--100都试过了,没有用.我用的控是FF9,401,请问是机械原因还是控的原因???

机械原因,尾浆该做平衡了

网友:
感度 再低一些 试试

网友:
如何调感度的?
一般减少第5通道的EP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