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不锈钢用什么速度比较好。

楼主(2006-11-15):
如果有400、800、1200、1800、2800这几种转速选择,那种比较好,钻头是合金钻,钻孔直径为1.5-2.5mm。
谢谢!

网友:
转速不是唯一标准,直径不同,线速度不同,钻头强度不同。没把握就用低速,以钻头不过分扭曲颤动为好,加注冷却液

网友:
每个转速都试一下 哪个快用哪个 反正比你在这问一轮快 记着加冷确液

网友A:
关于钻不锈钢的冷却液:我在工作中喜欢使用自己勾兑的冷却液,成份是,5%-8%的乳化液+机油,比例是20:1左右,我使用效果还可以,钻头寿命比单加乳化液长6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钻不锈钢的冷却液:我在工作中喜欢使用自己勾兑的冷却液,成份是,5%-8%的乳化液+机油,比例是20:1左右,我使用效果还可以,钻头寿命比单加乳化液长6倍!

好办法

网友:
低速加水

网友:
不如用一般钻头改群钻实用 不回摸就磨几个分削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因为还没开始钻,所以先问问。

网友:
告诉你一个绝招,用酱油代替乳化液,非常好用,工厂里的老师傅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