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有谁知道能耐700℃高温的磁性材料?

楼主(2006-11-15):
RT,有谁知道能耐700℃高温的磁性材料?钐钴退磁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谢谢了!
狐狸可知道啊?

网友A:
问问搞核聚变的,可能会有的

网友B:
钐钴永磁的其它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
SmCo5
Sm2Co17
回复磁导率ìrec
1.1
1.1
居里温度Tc
720°C
800°C
密度
8.4g/cm3
8.4g/cm3
电阻率
50~90μΩ·cm
50~90μΩ·cm
抗压强度
1000N/mm2
650N/mm2
韦氏硬度
550HV
640HV

网友C:
磁性能较钕铁硼差些
工作温度也只能上到300度左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D(2006-12-19):
700℃估计是解决不了!一半还差不多!
没冷却条件么?这样严酷的工作温度!!!
钐钴现在最大能做到32,国内的钕铁硼能做到40左右,我比较了一下,还是选择了钐钴,毕竟钕铁硼(高温型)最大的工作温度也只能到120℃,太容易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