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7168充电器的温度探头

楼主(2006-11-15):
MW7168
充电器
有个黑色的绑带,里面带的是温度探头
在充电的时候,不把这个探头绑在充电的
电池
上,可以吗?
不绑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这个是防止充电的时候电池温度过高损坏电池的!

网友B:
不绑也可以,在充电的时候电流调节小一点.只要电池温度不高就行.

网友C:
我也没用过那玩意,

网友B:
这种充电器还是很可以的.我用了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在用,镍镉镍氢电池都在充,一节到十节都试过.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