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设备高手

楼主(2006-11-15):
国内的遥控设备多使用什么样的芯片?
futaba的芯片使用什么型号的呢?

如果有知道的,请加qq:3068698,有问题讨论。谢谢。

也欢迎厂家讨论。

网友:
芯片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程序和外围元件

网友:
想要开发发射机吗?
现在都用单片机编码了。AVR  ARM  PIC  EMC 都有,日本的用东芝的,三菱的多。你哪一个熟悉就用哪一个。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编码我很熟悉,我想知道的是发射,接收的 高频的部分的芯片。

网友:
发射部分多用分立元件,接收芯片用东芝TA7761, TA31136;  较早的MC3361也有用,西安孵化还有专用芯片。你还了解哪几种,性能吗?

楼主:
我要知道JR,Futaba自己开发的专用芯片的型号。

东芝的和moto的那些都是很古老的了,现在的接收机什么的都相当简单的。

网友:
FUTABA接收用7761的很多呀。

网友:
FUTABA的解码用的单片机都是日立的!

FUTABA的解码用的单片机都是日立的!

网友:
是指高频发射和接收,不是指编码和解码。

楼主:
比较奇怪的一点是,750mw的发射功率,遥控距离才1000-2000m,反过来算到接收机的灵敏度只不过-4x db,完全不可以接受。那些芯片的指标都是-100左右的啊,按照这个发射功率,10多公里应该很轻松的。

网友:
对讲机5w的发射功率才十多公里哦```控的发射功率750mw 不可能达到这么远呀,国家无委会规定大于500mw的发射机要办里执照么?难到。。。。

网友:
750mw大概是指发射机的高频输出功率,应该是在标准阻抗之下测得的,拉杆天线的阻抗还要通过匹配网络相连,拉杆天线的辐射效率很低的。要是能外接1/4波长地网天线,遥控距离会远很多。

楼主:
比如加上20db插损,也不至于这么近的距离啊。
1/4波长,72M也就1.04m啊。。。理论上1.04米天线就应该可以是0db了。

6db就是一倍的距离啊。。。。。

网友:
拉杆天线只是方便移动使用的简便天线,按正规的要求一个谐振天线还要有接地线,驻波比等于1,天线损耗为0,等等理想条件下天线增益才等于0db(1/4垂直接地天线)。
6db只是一倍的功率增益,功率增大一倍,距离并不会加大一倍,具体的计算好像很复杂,

楼主:
原帖?修理工 于 2006-11-16 11:35 发表
拉杆天线只是方便移动使用的简便天线,按正规的要求一个谐振天线还要有接地线,驻波比等于1,天线损耗为0,等等理想条件下天线增益才等于0db(1/4垂直接地天线)。
6db只是一倍的功率增益,功率增大一倍,距离并 ...

不算复杂,无线传输距离有个 公式的。
Los = 32.44 + 20lg d(Km) + 20lg f(MHz)
Los 是传播损耗,单位为dB
d是距离,单位是Km
f是工作频率,单位是MHz

换算过来就是,
要 d = 2d  则 los需要增加的数值是:  20lg2 = 6db

只要 发射强度+接收灵敏度绝对值-插损 每提高6db距离就远1倍,意思就是无论接收灵敏度还是发射强度提高6db距离就是一倍。

网友:
很早以前看过的天线的书,公式不记得了,印象**率增大一倍距离不是增加一倍,实际中玩对讲机制作也是这种感觉,回头再看看书吧!
你的6db是指功率增益吗?

楼主:
功率/db换算:

X(dB)=10lg[Y(mW)]

换算出来:X1-X2=6db=10lgY1-10lgY2
跟着得出:Y1=(10^0.6)Y2=3.98*Y2

功率需要提高4倍。

网友:
功率增大4倍,距离加大一倍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