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锂电不用平衡充?

楼主(2006-11-15):
这是广播级摄像机锂电拆后

楼主:
这里回复都要选标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楼主:
这里回复都要选标题?

偶是这个坛子的新手,还未适应这发帖方法,请斑竹多包涵

楼主:
传送图片要复制?
图片乱了

网友B:
航模电池工作环境恶劣,基本上工作在拼命的状态,电池的一致性有很小的差别就会很快造成严重的单体电压变化而导致电池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池工作环境恶劣,基本上工作在拼命的状态,电池的一致性有很小的差别就会很快造成严重的单体电压变化而导致电池完蛋!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重支持!!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池工作环境恶劣,基本上工作在拼命的状态,电池的一致性有很小的差别就会很快造成严重的单体电压变化而导致电池完蛋!

可是这个电池使用电流两三安,用了一年多也放了一年多各组电压都是3.97v啊

网友:
看样子也不像小容量电池,2-3A也就2C放电,航模电池10C-20C,差的不是一点儿呀

网友:
你去查查保护板上的IC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平衡器,有的还自带充电器,如我笔记本的电池

楼主:
还有电量指示灯

网友D:
背面还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还有芯片的

背面基本上是线路,有个带散热片的三极管改为二极接电源输出,试测了下压降才0.06v

网友:
那个电路板是不是平衡模块?

网友:
楼主啊,那个电路板就是充放电保护电路,就是你所谓平衡冲。因为航模放电电流巨大,如果用保护板的话成本太高昂,所以只有充电的时候用了。

网友:
ping heng shi ying dao li  平衡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