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调都是二二通电吗?

楼主(2006-11-15):
是不是现在用的电调(凤凰,好盈等)都是三相中只有两相通电,从两外一条线上测BEMF过零?
谢谢!

网友A:
不是的三线都是电力线,检测反向电动势等都是共用三线的。

网友B:
天!完全不懂!

网友C:
是的,无传感器的都是二二通电。

网友D:
只能这样说,采用检测反电动势的无传感器无刷,只能用二二导通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慢慢明白了电调的工作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