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6-11-15):
今天新买了一个天地飞PPM的接收装在了我的SPARROW上,在家试飞,先申明一点,家里所有电器没开包括日光灯,没有干扰原,静止状态下所有舵面运转正常,推油门,机子离地30公分,突然乱飞,赶紧收油,好险啊!离机子远一点再试,情况依旧,请问这个原因是不是电调对接受的干扰,我的电调装在前面,接收在后面,以前用的是PCM的接收从没遇到过这种现象,我看您厂里的机子用的是天地飞的接收所以买了个用没想到遇到了这种问题,如果是电调的原因,改天能不能到厂里买个厂里的V2的电调试试?

网友A:
您的情况应该和电调无关.先尝试在户外会不会干扰,ppm盡量别在室内飞.多试试再下结论.我曾经遇过用JR 8通 9通 10通的pcm接收机在室内飞都干扰,只要通电就干扰,再过1个多月又全好了.环境因素较難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情况应该和电调无关.先尝试在户外会不会干扰,ppm盡量别在室内飞.多试试再下结论.我曾经遇过用JR 8通 9通 10通的pcm接收机在室内飞都干扰,只要通电就干扰,再过1个多月又全好了.环境因素较難掌握.

的确如此,环境很有关系。我夏天飞SPARROW好好的(室内),入冬了就出现楼主的问题。不过我把天线远离了电调和马达好了很多。楼主可以试试在电调到接收机的接线上面加个磁环。

楼主:
昨天晚上用分离法试,初步找出了疑点,可能不是干扰。
1、先把电机从机器上拆下,通电加油了两分钟,观察了一下舵机没有乱跳,正常。
2、再把电机装在机器上,没有和主齿相连,通电,正常。
3、把电机齿与主齿相连,用手拨主齿,察看间隙时发现了疑点一,当用手慢慢拨齿轮时正常,
   当加速时主齿轮的惯性带动电机转的时候听见了某一点有被卡住的声音,而且会抖一下,飞机
   加油离地时乱飘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仔细检查,主齿的某个齿的边缘不太好,处理好,装上
   正常。
4、当推油门试电机时,当操纵杆停下时有个舵机还有兹兹的声音,是不是舵机也有问题,改天换
  个舵机再试试。

网友:
尽量不在家飞,潜在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情况应该和电调无关.先尝试在户外会不会干扰,ppm盡量别在室内飞.多试试再下结论.我曾经遇过用JR 8通 9通 10通的pcm接收机在室内飞都干扰,只要通电就干扰,再过1个多月又全好了.环境因素较難掌握.

sjm老大,请问你的jr设备用的是否原状jr微型接收机。

网友:
这个问题与电调版的问题相似,就是好盈25A外置BEC的电调与72M的接收机一起使用会产生跳舵现象,我的SJM400-2用的原厂电调,FUTABA72.850M的接收机,无论什么情况(电池放在机身下,换过电池品牌无效)都跳舵,绕磁环也是不好使得,现在用防静电袋将电调包好,电池放在机头远离接收机现象才消失。这两天电机又糊了,正换电机呢,等啥时候电调也糊了,换个电调就能最后确诊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jm老大,请问你的jr设备用的是否原状jr微型接收机。

当时用的是标準型的.

网友:
建议用包香烟的锡纸包裹电调和电调信号线  很管用 我试过了
可以大程度的降低干扰

我试过用锡纸包住手记,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的 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