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关于脉喷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11-15):
本人是新手,感觉脉喷简单点想先从这里入手学学。看了一些图纸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希望有高手解答。
1.就是近气口那里是直接安装燃料雾化的喷口吗,它到单向阀门那里再没有安装其他东西了吗?希望能发其清楚的图片看看。
2。大家是怎么把燃料雾化的?是不是加压的油箱?如果是那么油箱怎么做,怎么加压力。
3.喷口在喷燃料的时候,当燃烧室燃烧的时,单向阀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燃料是不是就浪费了?
4.是不是进气口的风力越大就燃烧的越彻底,推力就越大了?
5.燃料用什么的好,用打火机的气体燃料可以吗?

希望大家能给菜鸟我指点下,最好能有清楚的图片。谢谢大家了!!

网友:
Q:1.就是近气口那里是直接安装燃料雾化的喷口吗,它到单向阀门那里再没有安装其他东西了吗?希望能发其清楚的图片看看。
A:就是在进气口直接安装喷嘴,到单向阀那没有别的东西了。

Q 2。大家是怎么把燃料雾化的?是不是加压的油箱?如果是那么油箱怎么做,怎么加压力。
A:靠高速气流产生的负压把燃料吸入喷嘴,并由高速气流把燃料吹成雾汽。

Q 3.喷口在喷燃料的时候,当燃烧室燃烧的时,单向阀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燃料是不是就浪费了?
A:不会的,这时燃料还在那。

Q4.是不是进气口的风力越大就燃烧的越彻底,推力就越大了?
A:可以这么说吧,不过太大了,就燃烧不起来了。

Q5.燃料用什么的好,用打火机的气体燃料可以吗?
A:酒精、汽油、煤油、液化汽或打火机汽体都可以。液化汽方便些,不过很危险。

楼主:
谢谢ldfa的解答。不过我还想问问。
我看别人脉冲的视频的时候好像前面没有吹风啊,那个脉冲还声音那么大。
阀门用什么作比较好,那个供油的喷口用什么做合适,有没有办法直接把燃料雾化
很多图片里面的脉喷飞机都是液化气的吗?

网友:
PJ可以零速起动,不过要是用液态燃料则最要用吹风起帮忙。
单向阀门的作用是让气流只能从前头,尾部出,不能反向。
PJ飞机用什么燃料应该关系不大吧,本人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