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够GUTS够技术改电机?有的话请进~

楼主(2006-11-16):
小弟有个460FX,420LF,据网友们说这两个东西都是鸡肋,小弟因此想废物利用,稍微改装~

因为460FX还比较省电,所以想先想拿420开刀~

我想用粗一点的铜线去绕它的线圈,但是不知道线圈圈数跟铜线截面大小的关系~

有谁能提供马达KV值的公式吗?或者笼统说说也行,例如本来铜线截面积是100平方微米的,绕10圈,现在我改成200,其它不变~

那原来标称3200的KV值改了之后应该是多少?还有小弟的电调是好蝇30A,改了之后应该怎样设?进角之类的~

谢谢~

网友:
哈~

你绕得下吗?
KV值无准确的计算公式.都是经验来的.自己摸索吧.反正大致是线性关系.但是要修正

网友:
你拆出原线圈,数一下有几T,然后减少1-2T(试着看,可以再减)计算出新线圈的截面积,重新绕

网友A:
420好象是6线12T的,要改KV的拆了重绕,想KV一样的还不如不绕,增大线截面同样T数是绕不下的。。。。。。。。。。。

网友:
不减少T数,再增加截面也不会有多少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好象是6线12T的,要改KV的拆了重绕,想KV一样的还不如不绕,增大线截面同样T数是绕不下的。。。。。。。。。。。

不好意思,首先请问一下什么是T数?

如果同样的截面积,用细的铜线会比粗铜线能绕更多圈,因为粗铜线线间隙大~

不过实际上有没有用我会给大家一个报告~请大家多多支持~

还有,我怎么测KV呢?还有功率~

网友:
T---------圈数
要测KV值至少要有几样常用的工具吧:转速计,万用表,电流表等

楼主:
哦哦~还有一个问题~线圈有必要用无氧铜吗?

含氧铜线跟无氧铜线绕的线圈效果分别大吗?(有经验的回复)

网友:
圈数越多kv值越小,电流也越小!

楼主:
顶~~~~~~~~~~~~~~~~~你个肺....... (开个玩笑)

网友:
你只能改线圈,
减一点匝数(T数),增加 KV 值,提高转速。
加一点截面积,减少电阻,能提高一点点效率。
因为转速高了,机械损耗与铁耗会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过!有的成功了!有的 是报废了!呵呵

成功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失败的失败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