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问题救命啊!!!!!!!!!!!!!!!!!!1

楼主(2006-11-16):
请大哥们帮忙::本人刚买了一台60#  当初没检查好,就买了,回去发现飞不起来,大螺旋桨转的很快,但是没有气流往下吹,经研究,大螺旋桨在起飞时,叶片应该倾斜,才能刮到空气,而我的飞机,加油门时,整个斜盘往上推的距离很小,跟本没把大螺旋桨叶片推到倾斜,所以不能飞,请问怎样可以把整个斜盘推高点??就是说三个驼机要推的距离大点??

网友:
你要调发射机上的螺距旋纽,多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A:
在遥控器上把螺距调大些就行,现飞不起来还好等你飞起来了肯定又要喊救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器上把螺距调大些就行,现飞不起来还好等你飞起来了肯定又要喊救命了.

楼主:
为什么飞起来又喊救命啊?

我的60机,螺距调高了,还没飞,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0机,螺距调高了,还没飞,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結果..就是破(斷)槳或是散成一地的零件

网友:
不是散了一地零件!!
是散了一地的塑料碎片!!

楼主:
妈,别这样吓我嘛,我是电脑高手

我相信我也能搞定这鸟鸡,它算什么鸡歪?

网友:
别被吓着了,没有飞起来主要是PIT调节不到位,V1V2旋纽的调节很重要,调试的时候,先将电机的插头拔吊,然后接通电源,将控的背后的第10个开关拨到ON位置,将V1调到0位,V2调到+20%试一试.

楼主:
请问:gzbzyj67

在调节V1V2时,就是说,三个驼机复位时,两个大螺旋桨的倾斜角度是多少?

网友:
三个驼机复位时,两个大螺旋桨的倾斜角度应该是-2度

楼主:
??

-2度是正常飞行角度还是倒飞角度啊?就是说-2度时,气流向下吹.还是向上??
我的意思:气流向下吹,为正常飞行,向上吹,为倒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2度是正常飞行角度还是倒飞角度啊?就是说-2度时,气流向下吹.还是向上??
我的意思:气流向下吹,为正常飞行,向上吹,为倒飞

-2度是直機油門為0的時候主槳的角度...隨著油門的加大.角度就會逐漸的加大.加到一定油門和一定角度後,直機就會起飛

這就是螺距曲線~

這是我所了解的,若有不對的地方,請給予指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器上把螺距调大些就行,现飞不起来还好等你飞起来了肯定又要喊救命了.

没错

楼主:
老子的60#飞起来了.哈哈,

网友:
摔机是难免的,老手也有失匹时,希望你玩的开心不叫救命最好.

网友(2007-03-20):
引用 楼主:
老子的60#飞起来了.哈哈,

还是完整的吧。先准备些配件。呵呵

网友:
现在我是会调机了, 但是却没时间去飞

网友:
新手最好有点正螺距

楼主:
  到现在,.我的60#还是好好的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