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比HDE传统十字盘更适合450级小电直

楼主(2006-11-16):
总结:CCPM更适合450级小电直
感觉:HDE机构对舵机拉力要求更高(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是:CCPM对舵机的精度和一致性要求更高

实践分析:

原贴:HDE传统十字盘450升降舵不回中,由于十字盘球头过紧,舵机太小(初步分析为此原因)

450HDE版,旋翼头部分升级为原厂金属件。HS9克舵机X4

飞了不到10个起落,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升降舵不回中:推杆到头儿-设备回中;十字盘前顷大概10度; 稍微拉杆十字盘才能回中保持水平

本来拉杆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昨天拆下旋翼头所有的球头连杆用球头刀扩了,拉杆可以回中基本看不出有角度了,副翼也可以回中基本没有角度。

拆下所有连杆,感觉十字盘活动很紧,用手动都很紧,估计HS的舵机没有那么大劲儿。现在舵机盘用第三格,如果在挪到第二格力臂可能不够了。再说挪动一格的效果和十字盘紧的程度比太微不足道了。把十字盘球头上了些润滑油,感觉稍微好些,大概好了10%,但是已然不起作用。

还有问题,打副翼的时候升降舵抖动;推拉杆的时候副翼抖动=原因: 副翼推拉杆均超出行程

(把大桨拆了推油门平衡杆空转,拉杆倒头-自然带30-40%右副翼;推杆倒头-自然带左副翼;左副翼到头-自然带推杆;右副翼到头-自然带拉杆。在分别动副翼或推拉杆时候,明看出推拉杆和副翼摇臂(分别)明显抖动。大桨拆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此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超出十字盘行程所致,解决办法:拆下大将推油门空转的同时调整行程知道副翼和升降舵不互相干扰为止。

误会了,偶不是在小球头上上润滑油,而是在十字盘中间的万向球上上油,也叫球头吧哈哈,就是主轴穿过的那个大的万向斜盘的大球。。。
这样作是会损坏万向球的。。。。。详细原因见楼下的帖子

对舵机的要求,传统十字盘是没个舵机单独控制升降舵、副翼,螺距。。;CCPM是3个舵机同时作动控制十字盘,这样每个舵机可以用很小的力量(大概1/1-1/3),所以对舵机要求低。HDE要求每个舵机的拉力都要足够大。

现在不回中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把升降舵连杆用舵机的最内侧孔了,调节END POINT以增加行程量

楼主:
基本上新的十字盘都比较紧,雷虎的也紧,但是舵机大;450的十字盘紧舵机又小。。。

看来小电直还是要CCPM的,对舵机要求低。

升级金属的估计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晚上拆下十字盘活动1万次试试。。。。。。。

楼主:
十字盘球头上了点儿润滑油,升降舵舵机盘用最里面的孔,由于靠多级盘中心过近就不能上螺母了,这样需要把孔打的小一点让球头螺丝带上很紧的扣。问题基本解决,升降舵基本正常回中。

网友:
LZ说反了吧!HDE舵机要求比CCPM的低多了

网友:
球头怎么可以上油呢?你说的紧是你没调试好吧!

网友:
可以改很多地方的。需要自己动手啦!呵呵。CCPM的对舵机要求才高些吧?好像大部分都是这么认为的噢。
LZ要加油在改进JJ方面下工夫了噢。

网友:
呵呵。各有千秋。不过我还是选CCPM算了

网友:
应该各有个的好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球头上了点儿润滑油,升降舵舵机盘用最里面的孔,由于靠多级盘中心过近就不能上螺母了,这样需要把孔打的小一点让球头螺丝带上很紧的扣。问题基本解决,升降舵基本正常回中。

球头扣不需要上油的,它是自润滑,紧的话用扩孔器阔一下,没有阔孔器就用钳子在球头扣上轻轻的夹,边转动边夹,你上油的话球头扣要不了多久就完蛋~

网友:
以下早有同感:
把大桨拆了推油门平衡杆空转,拉杆倒头-自然带30-40%右副翼;推杆倒头-自然带左副翼;左副翼到头-自然带推杆;右副翼到头-自然带拉杆。在分别动副翼或推拉杆时候,明看出推拉杆和副翼摇臂(分别)明显抖动。大桨拆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上油不会损坏球头扣。

楼主:
误会了,偶不是在小球头上上润滑油,而是在十字盘中间的大球头上上油,也叫球头吧哈哈,就是主轴穿过的那个大的万向斜盘的大球。。。

对舵机的要求,传统十字盘是没个舵机单独控制升降舵、副翼,螺距。。;CCPM是3个舵机同时作动控制十字盘,这样每个舵机可以用很小的力量(大概1/1-1/3),所以对舵机要求低。HDE要求每个舵机的拉力都要足够大。

现在不回中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把升降舵连杆用舵机的最内侧孔了,调节END POINT以增加行程量

网友:
LZ道是很单纯的。只想到3个舵机同时出力,对每个舵机的力量要求就小了。但你想过3个舵机的同步性没有啊?

网友:
我的第一架450是从V2版(灰色塑料版)升到SE的。这两种十字盘都用过感觉各有各的优势。所谓对舵机的要求主要指力量、精度和速度。
首先说力量:
ccpm虽然是3个舵机同时推,但是HDE的结构是通过杠杆原理推动的,这需要一个详细的计算才能判断到底哪个受力更大,这个我现在也说不好但是和HDE肯定不是1/1--1/3的关系
再说精度:
ccpm和HDE相比由于每个通道都是3个舵机组合动作,因此对舵机的精度要求要高很多。否则走条标准的直线都很难。
速度暂不讨论了。

我原来用HDE结构时也出现回中不好的情况,但是经过仔细调整是可以解决的。

总的来说,两种结构各有千秋,同意楼主关于“ccpm更适合450级电直的观点”但是原因“HDE对舵机要求过高”不太认同。我认为各个厂家都已CCPM为主的结构主要是因为ccpm结构简单,有利于减轻重量和控制成本。

网友:
现在以9G舵机来说不存在拉力不足的情况的。LZ放心好了。

楼主:
偶指的对舵机要求高指是说的力量上的,我的雷虎50V2.5也就用的3001X4,耍3D的怎么也得9255啊。9G舵机的拉力我感觉用在HDE上就是有一点不足,现在改用最内侧孔位不回中的问题解决了,这在一定成都上能说明原先舵机拉力却是不足。

我计算的1/3的关系肯定是不对的,就是为了初步理解CCPM结构作动的方式

请JIAC兄弟指点如何解决不回中的问题,多谢了!!!

我应该改成:CCPM对舵机拉力要求过高,哈哈

网友:
难道雷虎50如果改成CCPM结构,3001*4 就能耍3D?巧得很我的油机也是雷虎50V2.5 ,我的配的舵机是3颗9252,总距是9255。如果是CCPM的这样的配置没法飞吧都要改成9255(或4个9252)。
至于HDE和CCPM哪个受力大我说过,需要详细的计算才能判断,但是确实HDE的结构复杂些对新手的调试要求更高,需要把检查所有的连接拉杆和球头的顺畅度才能调整好回中问题。如果所有的地方都足够顺滑,受力不见得比CCPM的要大。至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楼主可以搜索以前的帖子。450HDE结构的飞机已经出来快2年了,原来回中确实出现过问题,现在早就解决了。
你应该改成“CCPM对舵机的精度和一致性要求更高”  因为和力量基本没有关系。

另外:提醒楼主注意:
金属十字盘中间的“大球头”是二硫化钼材料的,不能上油,否则离OVER不远了

网友:
早期的十字盘中间的铝制“万向球”是直接与塑料的压盖接触的,塑料是有一定的自润滑性能的,如果上油的话反而会招土,结果是会变得更不顺滑。

后来的金属十字盘中间的铝制“万向球”是直接与铝压盖接触的,适当的加点润滑油可以减小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滑动摩擦阻力。

新型金属十字盘又作了改进,在“万向球”与铝盖之间增加了一层尼龙衬套,而且尼龙衬套是含有“二硫化钼”润滑脂的,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万向球”的顺滑度的问题了。

在实际使用中,我发现有不少的模友喜欢用WD40喷洗十字盘的“万向球”部位,而且一喷就会“冲出”很多黑色的“脏东西”,于是就要不停的喷洗,直到看不见流出的“脏东西”,殊不知被你喷洗出的“脏东西”其实就是润滑脂中含的“二硫化钼”。

因为二硫化钼是黑碳色,它存在的形态是球状体,也就相当于在两个摩擦面中间放上了小滚珠,因为滚动摩擦的阻力是非常小的,所以才使得“万向球”与固定座(铝压盖)之间的滑动变得很顺滑了。

把“脏东西”喷洗干净了,心里也舒坦啦,可是,以后的实际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想不需要再细说了吧。

楼主:
长知识了,万向球是不能上油的,还好我没用WD40,哈哈
我已经检查过所有的连杆和球头,所有的连杆都用球头刀扩了到向中表摆一样(肯定是过了),小日本的标准是连杆水平90度自然下坠,到垂直地面正好停,没有任何摆动,摆动的一概扔掉。但是我为了能回中什么都干的出来,也不飞太暴力。
我现在的雷虎50V2.5就是3001X4,3D飞过几次不多,而且不是很暴力,有一次皮带送了把皮带压轮摩掉了半个。对舵机没有明显的感觉不够。但是还是准备换几个HITECH金属齿的舵机或者9255X4。
“HDE的结构复杂些对新手的调试要求更高”---》》HDE更简单:)
我觉得CCPM结构更男理解。HDE结构没个舵机只控制一个舵,副翼、升降舵、总距都是单独的舵机控制。而CCPM要同时3个舵机作动控制这副翼升降舵和总距。对舵机的精度、速度、同步性要求极高。我觉得正式由于3个舵机同时作动,所以这个才比较抽象,没有HDE那么直接。
前天把450的大桨装反了成一顺了,没发现,居然飞起来了,不过油门变得很敏感。推到75%都没有反映,但是到了76%(比喻)450就象火jian一样窜起2米,收1%又象自由落体一样落地,哈哈,损失一副尾桨。
改成:“CCPM对舵机的精度和一致性要求更高”
我去找找以前的贴自看看怎么解决回中问题

网友A:
太有同感了,我得450HDE是全升级的其他都很好就是不回中,急得我够呛,现在看来是通病啊!!!!!!!!!!!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B%D8%D6%D0
这个是以前回中问题的帖子,看来是有很多人都有此问题
我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就是改用舵机最内侧孔、扩所有球头连杆、万向球上了润滑油(不推荐)。
现在升降舵基本回中,仅能看出很小很小的偏差。

网友B:
偶的688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偏差不大,估计飞一段时间后磨合好了能回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