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数字舵机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6-11-16):
陀螺仪
gy401,原来用一个辉胜5克
舵机
,昨天换了一个D113F数字舵机,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加电以后舵机没反应,带电把舵机和陀螺仪连接的插头重新插拔一下舵机就反应正常了,每次加电都需要重新插拔一下才行,而且401不锁尾,感度从30%到90%都试了,就是不锁尾,401的数字舵机开关已经打开了,延迟已经设为零。
请教各位设备达人,这个数字舵机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是没有设置对,应该如何设置啊?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自己顶

网友A:
最好,换个S9253的试一下,看是否正常才知
最好,换个S9253的试一下,看是否正常才知,设置应是对的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