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怎么拉油门会速度上不去!

楼主(2006-11-16):
以前用的是极限15%的油,发动机一切正常后来我改用了COOLPOWER15%油,问题就来了,发动机在怠速的时候很稳定,然后往上拉油门的时候明显无力,感觉富油有点闷掉,在拉油门我怕杠头拉掉,主油针我调的是1.5圈,副油针没了无法调,不过以前用极限的时候一直这样飞的根本没问题,现在用COOLPOWER我主油针调到1圈不到。这样发动机算稳定,不过我认为这样是不是过分平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可位模友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晕。。。。。。。。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
注意发动机温度,如果发动机不是很热,没有问题的,因为每种油的润滑成分不一样。

网友:
油针用不同圈数在不同的油是不同的! 1.5圈只是个参考,用不同油两支针都要调

楼主:
哦!!谢谢两位:loveliness: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