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真的会练坏手感么?

楼主(2006-11-16):
三通翼龙飞了一段时间,再回来飞油动
模拟器
,找不到感觉了!是不是仪陇镇的会把手感练坏呀?

网友A:
速度问题。
新手飞真机翼龙是不错的选择,至于要提高水平,还得重新练习。
不过飞过翼龙后,你就基本上可以比较安全地降落了,空中也敢做点简单动作。

网友B:
自己的问题,不要赖翼龙。每种飞机手感都不一样,我同时飞SU27 3D板机 飞翼,确实要来回适应,不过玩多了就好了。
就像我现在能熟练的在标准键盘、日文键盘、笔记本键盘之间来回切换一样。

网友C:
是哦,每种飞机的速度灵活度都不一样,模拟器和真机都有差别.

网友D:
不会 不会 呵呵 要是随便飞几种机型就会飞坏手感的话 那么以后你怎么飞多型号飞机啊 多飞就熟悉了

网友E:
多飞几种飞机就好了

网友F:
飞翼龙有个问题,如果设置方向舵在右手,那飞特技时右手是油门,翼龙的感觉就都没有了。

网友G:
未飞过三通真机,在模拟器中飞过,不好控制,转弯靠尾翼,尾巴一摆一摆的,动作很不好看,个人认为入门可以选择较好飞的四通机机。我就是从四通入门的。

网友H:
把翼龙的3通控改装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周日晚上改的,把方向舵挪到副翼那边,因为4通的飞机都是用副翼拐弯的

网友I:
楼上北京的朋友,好亲切啊!

网友J(2009-04-04):
见过就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