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问数码舵机

楼主(2006-11-16):
数字接口格式是怎么样的?

除了控制方式改变,别的方式呢?是否也一样?就是普通无核心马达+电位器?

网友A:
我原来以为是用步进电机呢,后来看到的也只是高速空心杯马达。
控制信号周期缩短了,以响应快速变化。别的就不太了解了。:loveliness:

楼主:
换汤不换药。没用。

网友:
速度确实快,但说是数字舵机我总会和精确的数字定位,光电位置检测等等联想到一起。:loveliness:

楼主:
呵呵。。
看来你也是精于此道。这个“数码”属于忽悠人的,而且明显看的到是CMOS的芯片,6伏的限制可以让其适用范围大大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以为是用步进电机呢,后来看到的也只是高速空心杯马达。
控制信号周期缩短了,以响应快速变化。别的就不太了解了。:loveliness:

说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