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平尾差动?

楼主(2006-11-16):
无副翼,无方向舵,只有全动式平尾的(如SU-27)机机,
高人们说用平尾差动来解决转向、升降操作,
那两个舵机和遥控应该怎么设置?要用到混控吗?
请高手来指导一下,最好详细一点,谢谢先!

网友A:
发射机上直接设置1\2通道混控就可以了,两个舵机分别插1\2通道....视动作情况看是否需要1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上直接设置1\2通道混控就可以了,两个舵机分别插1\2通道....视动作情况看是否需要1通道反向

还是不太明白,谁还能再详细的讲解一下
不过还是要谢谢 gxh442 :loveliness:

网友B:
1、2通道混控的意思是,用1通道(副翼通道)和2通道(升降舵通道)通过混控器或遥控的混控设置控制两个舵机的运动:
动副翼操纵杆时,两个舵机差动,既反方向运动,实现副翼的功能;
动升降舵操纵杆时,两个舵机同动,既同向运动,实现升降舵的功能。
将这两个舵机安装在三角翼的舵面上,就可以实现副翼和升降舵的功能了。

明白没?

网友:
哦,原来如此,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通道混控的意思是,用1通道(副翼通道)和2通道(升降舵通道)通过混控器或遥控的混控设置控制两个舵机的运动:
动副翼操纵杆时,两个舵机差动,既反方向运动,实现副翼的功能;
动升降舵操纵杆时,两个舵 ...

"我是好人"果然是好人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好人"果然是好人 谢谢

不客气,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

哈哈,我也做过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