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的时候飞电直有啥不妥么?

楼主(2006-11-16):
都说天冷了就不飞了
我知道天冷的话塑料件会变脆,那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么?
如果偶在冰天雪地里飞电直会有啥后果?

网友:
主要問題是人受不了

楼主:
这样哦
那要是偶没这问题就不怕了哈~

网友:
如果是油的,还有发动不起来的麻烦!

网友:
电池的放电在0度以下会受很大的影响。

网友:
电池的容量受温度影响较大,在低温状态下,放电能力下降较大。

网友:
还有据说摔到雪里的话 马达电调会短路

网友A:
天冷电机、电条、电池散热好,摔在雪地损失小。

网友:
外面天冷了,手都不好使了,最好不要飞了,以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冷电机、电条、电池散热好,摔在雪地损失小。

这个说法偶欣赏……

网友:
还是南方好

最冷的时候我就是一件毛衣加一件外套

网友B:
南方好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方好哇

是啊~~

网友:
嘿嘿,偶是云南的,最近出太阳呢,不过在修机,过两天飞,白天可以穿短袖!

网友:
部分陀螺仪对温差敏感,可能锁尾会差些

网友:
天冷了,鸡鸡会冻僵的。怎么飞呀/?

网友:
不穿裤子肯定会冻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