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楼主(2006-11-16):
请问各位高手750有刷
电机
要用多少A的电调

网友A:
如果你的750电机不是疯狂吃电的,或者不是用到20~30节电池的,单向电调有六只3803管并联就足够了。
按照3803的管子参数,商家完全应该可以标称:电流840安……实际上电流不到三十安……好了,不说了,发现电脑好多木马……

网友B:
主要原因不是管子問題~是板子問題~好多電調燒的原因是板子承受不了那麽大的電流~

网友C:
我买的电调都是把管子拆下来,单独装散热器,用敷铜板做连接,散热解决了,电流大烧毁的问题也解决了,不过有点难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