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一小电虾

楼主(2006-11-16):
本想水道短点可下水后发现进水口高于水面(改), 电机没水冷跑了一会就收了(没拍).

改后进水

用桨

铃当动力

本想找时间再去试跑一下拍点图,可惜女儿病了, 只有等她好了才有时间去了.

一手控,一手相机导致 船和岸亲密了两次,要修了.
放船的地方

收的时候天线是这样放的

网友A:
楼主啊那个轴和那个驼在那买的啊?我现在在搞15的甲醇机,没找到万向接,那个驼你买了多少钱啊?

网友B:
水管 接到虾  脚脚上干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那个轴和那个驼在那买的啊?我现在在搞15的甲醇机,没找到万向接,那个驼你买了多少钱啊?

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管 接到虾  脚脚上干啥子

第一次做,没经验,照图施工 另一个原因就是想水路短点.

网友:
上录象啊~~~~~~~~~~~~~~~~~~~~~~~`

网友:
做得不错. 能介绍下虾身尺寸和配置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板子? 这么亮?  感觉你那电机散热的效率不高啊

楼主:
1.船跑的不快,录象就不上了。
2.虾身尺寸长40宽20左右(具体是多少不是很清楚 )配置:铃当加11.1里电,全备重量:428克。
3.轻木。亮是上了光油。电机散热没问题,因为KV不高,全动力可跑20分钟,电机不热。

网友C:
用多少a的电调啊?

网友D:
建议动力用小铃铛2408 转速比大铃铛高很多,2408在我的54CM的船上比540动力还大。此款大铃铛从绕后(线加粗匝数18改为13同原来三角接法)KV提高不大扭力到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少a的电调啊?

18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动力用小铃铛2408 转速比大铃铛高很多,2408在我的54CM的船上比540动力还大。此款大铃铛从绕后(线加粗匝数18改为13同原来三角接法)KV提高不大扭力到提高不少。

谢谢意见!
铃当的扭力已经够了,就转速不够!我用30MM的桨,可能要加到35MM的.
这套动力也是我用来试船用的,最终的动力组搭配还在考虑中.

网友E:
光油是什么? 在哪里可以买到? 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油是什么? 在哪里可以买到? 怎么用?

就是清光漆(自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漂亮啊 玩这套要多少钱

我也想知道,就算一下!
动力套装就算120吧!(具体多少记不清了,买的是优惠套装,)小船舵和轴加配件是98+40,轻木7元,漆6元,炭杆6元,舵机25元,电池1000毫安10C电池就够了,就80吧!控2pl250元(二手)全套共632元.

网友G:
整不明白为何虾尾能够离水?到底如何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不明白为何虾尾能够离水?到底如何调整的?

水给浆的作用可以分解成向上的力和向前的力!

网友:
虾就是靠这两个力在水面滑行的!

我是依照力学的原理分析的.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G:
看过很多虾,一方面桨轴缺少下拉的倾角,如图纸给出的那种,楼主这条也是;

另一方面由于半浸浆对浸深很敏感的,如果桨位浸深变化较大,推力变化也大,虾尾巴会上下跳动,那么桨位如何平衡稳定在某个基本深度?

头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过很多虾,一方面桨轴缺少下拉的倾角,如图纸给出的那种,楼主这条也是;

另一方面由于半浸浆对浸深很敏感的,如果桨位浸深变化较大,推力变化也大,虾尾巴会上下跳动,那么桨位如何平衡稳定在某个基本深度 ...

看图片桨位并不像是完全性半浸.像是75%浸.

网友:
暑假后就没时间去宝海玩过船了,这段时间估计会去一次

网友:
这只虾调整得非常到位..那位高手出来教一下我们..

网友H:
系+∞到-∞范围内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系+∞到-∞范围内无解~

网友I:
自由鸟 ,给船的后面装两只小浮筒试试,浆在滑行的时候入水40%~~45%~~

楼主(2006-12-18):
引用 网友I:
自由鸟 ,给船的后面装两只小浮筒试试,浆在滑行的时候入水40%~~45%~~

换了只35的桨船尾已经要脱离水面了,看来铃当没搞头了.

楼主:
新动力和电池终于盼到了,准备开工2号艇

网友:
你是按照CAD上的尺寸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