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不知怎么安装,说明书说的不详细。

楼主(2006-11-16):
(无正文)

网友:
黑色的是拉杆,拉铣夹头用的,如果钻夹的接杆后面有罗纹的话也能拉
那两个应该是锁定立柱用的吧

网友:
立柱坐装反啦!那个长螺栓是安装锥柄杆的,如铣夹头和锥柄铣刀。

网友:
如果买回来螺纹直径不一直的话,可以考虑去五金市场买各种规格的长螺杆替代拉杆(很便宜 10圆左右 1米长一根 自己锯到合适长度 用锉刀修整一下锯端面以便拧螺母,怀疑是铸铁的,并且该螺纹不是车制的) 偶就是这么用的 只要确保你铣床的中间轴的轴孔直径能装得下螺杆就好
我看人家都是把拉杆拧松后 用锤子轻轻敲打一下拉杆顶部 这样就把锥柄震松 就拿下来了 注意不要在敲打过程过分损伤锥柄的螺纹
(最好在下面用手接住并确保手不被刀具割伤 ,最好击打的时候 工作台上再垫块木板 Z轴高度合适,避免损伤工作台和刀具) 偶的一个五面铣刀的硬质合金刃就是卸刀的时候摔在工作台上摔碎一个刃的

网友:
 好,好工具,羡慕

网友:
那2个小东西应该是将机头锁紧在立柱上的咚咚。不应该出现立柱孔小于立柱这种情况,否则也太差了。不要自己打磨,否则垂直度、配合精度不保,悔则晚矣。还是找经销商换吧。

网友:
厂家对安装调试及使用说明书看来不怎么重视嘛!把13亿中国人都当成机械专家了吧!

网友:
把皮带罩子打开,长杆从空心旋转轴上穿下来。铣夹头的用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