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用什么尾舵舵机好.

楼主(2006-11-16):
请教个位高手,450级别的电直,用什么尾舵舵机搭配FUTABA的401陀螺??

网友A:
 S3154不错!数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154不错!数码舵机.

s3110怎么样?s3154好像200多!!

网友:
也不错,速度也有0。1
但是模拟的,我就用这个,感觉不必9650差

网友:
看你要飞什么动作吧!

因人而异,我见到的试过的,辉盛,GWS,56,3110,其实关键在于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干啥?追求完美就要付出完美的代价,实用主义的话,是个舵机都能飞!

网友:
官方推荐9650

网友:
9650首选~~~~~不过我现在还是在用辉盛9G~~~

网友:
我也用辉胜的9G!!!

网友:
就3154吧。感觉不错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都是象我一样的低手,也就飞个悬停什么的,辉胜9克足够了,一个9650能买差不多20个辉胜9克了

网友:
其实感觉有时很多建议都是自己主观加上的。9650是不错,可是真的到你体会到的时候。估计舵机也差不多了。辉胜,ESKY包括华XX的舵机我都用过。一样的可以把尾巴锁得很好。关键是你怎么飞,以及怎么调。

网友:
还是用9650吧!锁稳尾巴实在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新手。要不然因锁不住尾而摔机的话,一次可能就摔掉一个96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