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忍不住诱惑,准备买架se了

楼主(2006-11-16):
这个月刚买了台sjm400 v2,虽然现在只会对尾悬停,还是抵挡不住诱惑,准备明天去买台se。电子设备我就准备就用sjm400的那些,gy401,辉胜9克舵机3个,5克舵机一个,控是futaba 6exhp,暂时先这么用着把,以后再换好的舵机和控,大家觉得这样可以么?

网友:
建议买个S3154做尾舵机,或者GWS PICO +F/BB的做尾舵都可以.

网友:
如果只是练练悬停和航线,这样的配置足够。

网友:
。。。。是9650做尾舵

现在都在玩se,我转到sjm400了,4*hs56  rce500 jr700s  原厂电机点调,国王木桨切短了!20c2000  ,飞的那个轻盈!

网友:
有必要吗,688就够了!

楼主:
原来也觉得没必要,其实那个sjm400飞的挺不错,就是有些细节实在做的不好。看过se的照片,细节上处理的比那个好太多了,反正将来也要换,不如现在换了就行了,呵呵

网友:
688怎么有这么多人买啊~~~~~~~

网友:
性能的话450SE肯定比688要好,,,,,不过价格就没有688的好了

网友A:
其实688就尾巴虚位大了点而已,,旋翼头部分和se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别看是一点点到飞的时候就差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688就尾巴虚位大了点而已,,旋翼头部分和se差别不是很大。

688的关键不是尾巴上的虚位。关键是机身的重量比se重了很多

网友:
怎么不买海神480,我觉得不错。

网友:
新版的“准SE”不错,改进了很多地方,价钱又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8的关键不是尾巴上的虚位。关键是机身的重量比se重了很多

不飞头罩,上小接收机 控制在720-740g,把平衡锤去掉  飞起来就和se一样灵活了

网友:
688,我感觉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