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式油门曲线与三点式油门曲线

楼主(2006-11-16):
求教五点式油门曲线一定是比三点式油门曲线好用吗?
动力不是强劲的机型是不是三点式曲线更好些?

网友A:
应该点越多设置越麻烦但也更好用

网友B(2007-05-04):
5点只是设置得更细致些,与动力是否强劲没有关系

网友C:
5点可以把两条线拉直就成3点了,而3点就是3点
也就是说,5点的可以包括3点,你说哪个好?

网友D:
点越多越细腻。音响的均衡器大家都玩过,就是比高低音俩旋钮那种听着舒服。

楼主:
FF6 的HV-T功能是不是调油门曲线

网友E:
TDF9好像有更多点,说明书上这么说的

网友F:
三点式性感

网友G:
原帖由
qzx
于 2007-5-11 23:46 发表
三点式性感

网友H:
我的遥控器是FT06-C, 请问如何设置特技模式?
1、设置时用到飞机吗?
2、有必要到航模店吗?
3、新手自己设置能行吗?
4、怎么设置?
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I:
TDF 9 的是几点设置啊 ?

网友J(2007-07-10):
点多了可以实现非常平滑的控制
一般飞手不一定感觉得到

网友K:
设置的点越多越麻烦,但油门控制细腻,也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