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式油门曲线一定是比三点式油门曲线好用吗?

楼主(2006-11-16):
求教五点式油门曲线一定是比三点式油门曲线好用吗?
动力不是很强劲的机型是不是三点式曲线更好些?

网友A:
可设置的点越多,操纵就越细腻,理论上的确是点越多越好!但只是一般飞行,就算是FF9,不设置照样飞!和调整一样,调得好,飞起来就容易些!调得不好飞起来就难一些!当初才买回FF9,懒得研究,直接装机,照样飞得很好!当以前的配置,四通道的控同样可以飞油直不是?:loveliness: 个人之见!

网友B:
无论什么机型,遥控器上区线的可设置的点越多越好!只是初学,怕太复杂而且!

网友C:
 一个"修理工",一个"机修工",很容易搞错人.

网友:
越多越好,曲线更平滑,你能设置的操作就越精确,初学的时候可能觉得影响不大,飞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就很有关系了

网友D:
人手可以修正非线性的,感觉不同而已

网友E:
3C可能要求高点,我飞3D从学到现在都是用3个点,很多情况下都是一起飞就切ID2了,所以点多点少没什么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