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6-11-16):
在网上看了一个二手的FUTABA8通的控,价格很低,但是没有接收机和
充电器
,请问这种能要么?能不能自己配一个接收机?

网友A:
价格底到了好多??

网友B:
完全可以自己配接收机,只要兼容FUTABA的都可以,但要注意频点.

网友C:
完全可以自配接收机,频率对就行了
完全可以自配接收机,频率对就行了
www.rc-servic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