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相同的手机充电器,可以做平衡充吗

楼主(2006-11-16):
一直有这个想法
不过还没有试
可手机的是用来充锂离子的
就是不知锂离子的和聚合物的截止电压是不是一样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兄弟,新、新、新、新来的吧?

网友B:
当然可以,如果你的充电器电流还比较大,那就————太幸福了

网友C:
可以的啊,我的就是手机冲做的啊

网友D:
一样的·
只不过手机充意味着充电电流较低

网友E:
坐冲可以

网友B:
原帖由
陆虎
于 2006-11-16 21:24 发表
坐冲可以
一定不要用线冲直接充,会出人命的!座充是有稳压保护电路的;线冲只是一个变压器加整流,充电控制在手机里面进行的。

网友F:
不懂, 还是花点银子买现成的充电器吧

网友G:
把锂电组拆开一个个充应该安全一点!

网友H:
最好是测试过电压后再确定是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