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直的副翼是否应该有角度?

楼主(2006-11-16):
我的是36#,副翼稍微有一定的角度。但是我发现黑鹰的副翼就是平的,没有角度。所以有点纳闷了。到底该不该有角度啊?

网友:
不能有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

      o!k!

                                                 kenzhou

网友B:
如果有角度,飞起来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角度,飞起来会有什么变化?

向一边倒!!

网友:
以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两边的副翼片有对称的,10度左右的攻角,会改善小电直的升力。

网友:
最好是平的,这么小一块东西对提升升力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是10度的攻角,那2边一定要一样,否则不但提升不了升力,还会影响飞行稳定性

网友:
曾经试验利用两个副翼的攻角差,来克服大桨的双桨,有一点效果,但副翼自身出现了双桨现象

网友:
我就有十到十五度的角度, 没感觉有什么不对!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0度比较好。稳定性和控制性都不错。也试过增加角度。但是很容易振动。所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