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11-16):
本人的se今天中午飞的时候还一切正常,但到了晚上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加油时转动无力,勉强飞起来,加大一点油后随即产生了自旋,电池是刚充满电的,换了电池也是一样,一摸原装电调有点发烫,请教是否电调的问题,使用时间有4个多月.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人的se今天中午飞的时候还一切正常,但到了晚上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加油时转动无力,勉强飞起来,加大一点油后随即产生了自旋,电池是刚充满电的,换了电池也是一样,一摸原装电调有点发烫,请教是否电调的问题,使用时 ...

补充:gy401的红灯在收油后仍然闪烁一段时间,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请先检查机械传动是不是顺畅(起码可以惯性转8圈以上),然后检查马达的引线有没有虚焊.
估计哪里轴承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的se今天中午飞的时候还一切正常,但到了晚上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加油时转动无力,勉强飞起来,加大一点油后随即产生了自旋,电池是刚充满电的,换了电池也是一样,一摸原装电调有点发烫,请教是否电调的问题,使用时 ...

请检查一下“单向轴承”是否打滑了。

网友:
看看是否SF臂过紧~~~~~~~~`

楼主:
经查,机械部分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