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问题!!!

楼主(2006-11-17):
我的60机,在遥控第10开关打开,就可以调油门曲线,把10开关关了,又恢复原来的出厂设定.
说明书说可以锁定参数?请问怎么锁定我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0机,在遥控第10开关打开,就可以调油门曲线,把10开关关了,又恢复原来的出厂设定.
说明书说可以锁定参数?请问怎么锁定我的参数?????

我第一台機是60#..原來也不相信換控會比較好
現在換了futaba 6exhp 之後,摸了好幾天總算模熟了..
設定方面太方便了
比那個華的控好太多了..

原裝的控太陽春了..建議換一個..狀態設置好一點..飛的也比較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