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无刷!

楼主(2006-11-17):
我有一条30cm的船,想用2040无刷做动力,全浸浆。
请问,2040要选多少KV的?电调用20A或30A的可以吗?(用镍氢的7.2伏实际有8。4伏的电池
想买“傻猫”的新西达电调!

网友:
“傻猫”的新西达电调,建议用50A的,2040用4000左右的

网友:
真是好東西啊~哈哈哈~

网友:
各位大侠,小弟有不少无刷问题迫切希望了解
1、想知道2040无刷4000KV     8.4V 实际工作的转速是否超过30000转?
2、该电机有没有具体的扭力参数、电流参数可以提供参考?
3、谁能提供不同型号的无刷电机工作曲线?
4、4000kv 的2040一般配何桨合适?
5、如果用到24伏,电调可以承受吗?
6、如果用到24伏,2040的kv值选多少合适?
7、此无刷一般相当于什么型号以及多少绕组的有刷电机?
8、无刷电机……算了,问题太多,下次再问……

网友A:
24V4000KV空转就系96000转~~烧定了~
2040电机只相当于白皮400电机 带直径20全浸桨
用到24V就要用45A以上电调,电调肯定顶得住(我的最高到7CELL  LIPO) 但电机一定烧!
小船还是用外转子电机效率比较高.

网友:
那2040,kv3200用小直径半浸桨怎么样/?

网友:
带直径33的半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4000KV空转就系96000转~~烧定了~
2040电机只相当于白皮400电机 带直径20全浸桨
用到24V就要用45A以上电调,电调肯定顶得住(我的最高到7CELL  LIPO) 但电机一定烧!
小船还是用外转子电机效率比较高.

那要用多少外转电机合适合适

网友A:
22系列的就好~

网友:
KV要多少?

网友:
2200 到3800 电压不要超过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系列的就好~

哪个牌子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牌子的好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9489&extra=page%3D1

网友(2006-12-26):
你可以买华迈的40A的啊

网友:
其实 2040 是磁铁尺寸 !!好像是
如果是 30CM的用540有刷都可以了!用一个鲍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