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出现了新问题

楼主(2006-11-17):
前几天感觉尾
电机
的转速不够了,以为是尾电机坏了 结果更换了尾电机以后 转速还是不够 起飞就自转 微调也弄到头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高手指点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1调陀螺中立
2尾马达齿轮间隙,用手拨一下尾桨试试,正常情况应该能转2 3 圈

网友B:
好好调调螺仪

网友C:
看看尾桨转动的方向是不是弄反了,我弄反过,调换一下电机的极性就好了。

楼主:
是陀螺的问题 转速低了 调整好了以后 低速的时候正常 高速的时候就开始自转了 呵呵 是不是敏感度的问题?敏感度调高了以后 感觉尾电机转速也变高了 而且低不下来

网友A:
感度和转速没直接关系吧, 雷鸟控右手横向的调节向右拨尾桨转速也能变慢

楼主:
我把敏感度调低 尾巴就不转了 调高了 尾电机的转速也就高了 而且像我说的 低油门的时候正常 油门一高 等悬停大概膝盖高的时候 就开始自转了

网友D:
这情况正常

网友E:
  反正是没调好

网友F:
应该还是调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