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F3A拉升舵就右滚

楼主(2006-11-17):
潜水太久了,出来透气!就是靠潜水,独自一人顺利从翼龙到小旋风到F3A。特技动作虽不成套,但筋斗、横滚、倒飞都已熟练,正在练吊机。。。

上一个启迪F3A因电调融化垂直炸机。又从启迪买了机身和25A电调,精心装配,并加强机身和起落架。肉眼倒也看不出变形或误差。平飞很好,就是一拉升舵就右滚,百思不得其解。。。

烦各位把脉!

网友:
楼主不会帖图?还在你的硬盘上,我们怎么看得到?

网友:
尾翼没装好!

楼主:
不好意思,这回看有没有!

网友:
请发升降舵细节图和副翼细节图,这样只能看个大概,应该是舵机、连杆、活动翼面哪里松动的问题,或者开了混控?

网友A:
升降舵中间连接处加上2个碳片防止升降舵扭曲引起的差动即可解决

楼主:
难道是它?

所有舵机.摇臂、连杆、舵角都连接可靠无误,舵面位置准确无虚位。遥控器4EX混控只有三角翼和V尾已确认关闭。所有舵面动作正常。我多少也不算是菜鸟了吧?

但有个细节不得不提一下。因上次烧化了电调,这次为了加强电调散热,把电调装在机舱外面右侧,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有可能增加了右翼的阻力。可是我不相信这点儿小东西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应?!

网友:
应该是升降舵面中间的连接不牢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中间连接处加上2个碳片防止升降舵扭曲引起的差动即可解决

鹰王伟大!

真的是这个原因!升降舵舵角在机身右侧,舵角在下。升舵时这一侧向上,左侧变形偏下!

明天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