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Hz WK-1001控,使用FU和JR PPM接收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6-11-17):
  将高频头中的NPN折掉,在旁边预留的位置,焊上PNP的管子,搞掂! 但原配接收机不能用了. PPM接收机,FU、GWS、飞高等都可用,接收晶体FU的、JR的通用,但是要注意,这是在72MHz段上的使用。用JR PPM接收机最简单,直接用。要注意!发射晶体一定要用FU或WK的。
  这样配套使用小接收机,用WK1001飞小电直,超值!不知WK脑袋进的什么水,干什么不兼容主流接收机。让大家这么麻烦!

网友:
怎么发现的!强!

网友:
PNP的管子型号是?

网友:
插件的用2sc9012 贴片的用2SA812 都行

哪位老兄要,本人免费送!

red999 老兄,您把接收机部分也倒个相也能用,加一个NPN的倒相电路就行了,

                                                   张辉

网友:
接口、外围配件的通用性厂家需要多多注意!方便模友就是方便了自己!

网友:
对呵!如果它能兼容fu的话,可能我会用它取代我的6exhp.

网友A:
是不是信号极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极性不同?

对。在高频头内,极性倒相了。

网友:
就是信号极性的问题,如果大家怀疑其高频性能,可换天地飞6A中的高频电路,ESKY的高频头,FUTABA和JR的高频头,前三个直接兼容FU系列接收机的,后一个单独兼容JR和WK自己的!

用1001的都用出水平来了

其实1001价格合适的话,就算有微调问题(对固定翼控制影响较大,对直机控制影响很轻微了),背光开关的BUG,但是通过换高频头或其它提高其稳定性,可以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得到类似9X和FF9直机版的功能

顺便说一下,固定翼主要无混控功能,直机功能非常完善,软件稳定性还不错,长时间工作和原配高频在短距离内也没失控现象,证明控制部分软件无问题,高频短距离无问题: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B:
不知道天地飞C型CCPM版的控可不可以飞小电直`??列如华XX的四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天地飞C型CCPM版的控可不可以飞小电直`??列如华XX的四号机??

有普通模式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高频头中的NPN折掉,在旁边预留的位置,焊上PNP的管子,搞掂! 但原配接收机不能用了. PPM接收机,FU、GWS、飞高等都可用,接收晶体FU的、JR的通用,但是要注意,这是在72MHz段上的使用。 ...

楼主有没有研究过36#遥控呀???会不会也有可能兼容其它接收机呀~?

楼主:
我没有36#的控,没法研究、测试。

网友:
wk1001修改事宜

1.前輩關於修改部分是否可以拍照.因為我打開高頻頭發現有2顆電晶體為
D90是否要修改的地方.是不是用2SA812去修改.敬請告知謝謝!
2.我本人使用為舊版PPM.是否能夠透過軟件升級為PCM系統.如果可以敬請告知方法.
3.目前普遍在MONIT中立點會偏移及BUG修正會造成伺服機行程量大小.不知華特爾是否以重新編輯軟件.如果有是否告知修改之方法謝謝.
我的E-mail:L225080168@yahoo.com.tw

楼主:
未改动的照片

楼主:
拆除一个三极管,焊上一个PNP管子(我在废CDROM上随便拆一个),再焊一个10K电阻。OK!

网友:
会修电路板的人最牛!